楼主(2010-07-11):
测温探头需要一24v电源,同时反馈一4~20mA的信号,加什么硬件怎么能让电脑主机采集这个信号呢,用什么编程来完成软件的数据采集和存储较好呢?请指教!!

网友A:
您可以加装研华的测控板卡,然后根据您熟悉的高级语言进行编程,如C或者VB。

网友B:
还是有点难度的,等答案

网友C:
研华的模块也可

网友D:
单片机采集,串口传输。VB编程

网友E:
有现成的电流变送器模块啊!土木网上有样本。

网友F:
研华的测控板卡串口传输VB编程

网友G:
有现成的电流变送器模块啊,串口传输。VB编程

网友H:
加装个信号采集板卡就行,网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