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老学徒

楼主(2010-07-11):
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系统方框图.控制系统的误差分析及其稳定性分析 ,机械受力分析,数学巨阵等,这些是不是你一个人弄的?说下感想!~还有遇到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些东西都是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学的,其实我以前也是纳闷,搞机械会画图不就行了,后来渐渐明白了,很多核心的东西都是和数学有关的。你说的“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系统方框图.控制系统的误差分析及其稳定性分析”,在你把机械结构设计完毕之后要想控制它并且要达到很高的精度,速度和稳定性的时候要分析的东西。分析这些东西可以指导控制系统设计,少走弯路,少出错,保证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至于机械受力分析在你的机械机构设计中用到,通过受力分析可以知道结构的哪些部分薄弱,改进机构,减轻重量,节约材料,以及选用合适的驱动功率。比如电机的功率。
数学矩阵是进行以上分析的一种数学工具,一般没什么用。有时候必须得用的。
这些是我的一点点经验,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