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1):
我准备做一个双通道比例电磁铁的选择电路,具体说就是:给定0-±10V的电压信号,如果是0-10V电压时,电磁铁A通道得电,如果是0-(-10)电压时,电磁铁B通道得电。哪位高手能不能给个建议思路啊,万分感谢!

网友A(2010-10-04):
用个比较器将0-10 或者 0到-10 的电压转换成 10 和 -10 负 的电压
再用个三极管,让他工作到饱和区 10的时候导通 输出5v
-10的时候截止,输出0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