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1):
西门子伺服电机1FT6上装有一个编码器(ERN 1387),不小心吧编码器位置动了,现老出现504、507报警,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那很麻烦了   说不清楚哦

网友B:
找设备厂家求助啊

网友C:
要是有报警是不是应该就能监控到位置信号?
我也遇到过一回,因为我们用的是TRIO的运动控制器,所以连接运动控制器后能够检测到位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