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1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小弟欲采购cp343-1模块,但是有些问题不是很清楚
1:如果采用cp343-1 是不是就不需要编程电缆呢?是不是直接网线就可以直联呢?
2:cp343-1 是否支持modbus Tcp?能否直接采用Modbus Tcp协议?或者有什么样别的思路让支持Modbus Tcp呢?

网友A:
当然要编程电缆了,还有软件

楼主:
我才接触这个,能说详细些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欲采购cp343-1模块,但是有些问题不是很清楚
1:如果采用cp343-1 是不是就不需要编程电缆呢?是不是直接网线就可以直联呢?
2:cp343-1 是否支持modbus Tcp?能否直接采用Modbus Tcp协议?或者有什么样别的思路让支持Modbus Tcp呢?

1、使用网线连接CP与你的PC,注意,直接连接请使用交叉线,否则,请通过交换机进行。
在Step7中组态CP343-1模块,设定IP地址,在模块上有地址。同时,需要新建一条以太网网络。
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你常用的网卡,可以设置为Auto。
然后,回到Simatic Manager中,在PLC菜单下选择编辑以太网节点(edit Ethernet Node),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填入IP地址(IP地址设定与Step7硬件组态相同)和MAC地址,MAC地址可以在模块上找到,如果你不清楚,可以点击可在线访问的节点中看到一个没有IP地址的模块,同时也可以看到该模块的MAC地址。
设定完毕后,选择分配IP组态按钮。

网友B:
此时,可以通过CP343-1下载程序了,不需要西门子的编程电缆,以后如果要更改IP地址,你可以在Step7硬件组态中更改IP地址重新下载即可。

2、请你去西门子官网下载《基于S7-300,400以太网通讯模块CP ModbusTCP通讯快速入门》手册,文档编号:A0394

楼主:
谢谢cvlsam 的帮助,从您的帮助中我受益匪浅.
那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是不是如下的器材就可以了:
1. 交换机
2. 开关电源 220VAC 转 24VDC
3. CPU 模块 313C
4. 通讯模块 CP343-1 (在版本上是否有要求)
5. 网络电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cvlsam 的帮助,从您的帮助中我受益匪浅.
那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是不是如下的器材就可以了:
1. 交换机
2. 开关电源 220VAC 转 24VDC
3. CPU 模块 313C
4. 通讯模块 CP343-1 (在版本上是否有要求)
5. 网络电缆...
1、交换机不是必须品,除非你用直连线。
2、开关电源也不是必需品,除非你不用西门子的。
3、CPU是必需品。
4、CP343是必需品,否则前面的回答都是白搭。
5、网线是必需品。

网友C:
你怎么也得用下编程电缆,特别是在第一次使用CPU时,必须用编程电缆,进行硬件配置下载,以后可以用以态下载,如果开始就用以态是绝对不行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也得用下编程电缆,特别是在第一次使用CPU时,必须用编程电缆,进行硬件配置下载,以后可以用以态下载,如果开始就用以态是绝对不行得.

你的这个观念在新型以太网模块前必须更改一下。

网友D(2010-08-20):
对新的以太网模块第一次就可以通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也得用下编程电缆,特别是在第一次使用CPU时,必须用编程电缆,进行硬件配置下载,以后可以用以态下载,如果开始就用以态是绝对不行得.

0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以太网下载程序了--而且是第一次下载就用以太网

当时曾经找到一份西门子的文档,里面清楚的写着第一次下载可以用以太网方式,只不过必须用iso方式。

网友F(2014-09-22):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在已经正常运行的S7-300系统中加入CP343,程序用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