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2):
同一按钮,按一下可以输出一个状态,再按一下,切换到另一种状态。比如我一个DI脉冲信号,可以输出手动和自动状态

网友A:
通过配合计数器以及比较计数器的当前值,你想组成什么状态均可以。

网友B:
呵呵;三菱的话,用交替输出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用PLC很方便的

楼主:
在上位中只建一个点,在下位中对应两种状态,这样在上位建点时,我就少建一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上位中只建一个点,在下位中对应两种状态,这样在上位建点时,我就少建一个点

在上位中建立一个32位的变量,然后在下位中对应上位的4亿种状态,你可以节约至少4亿个点~~~

网友D:
同意使用楼上的方法,我常在触摸屏上面做一个按键,用来切换不同的机器功能,特别适用一机多功能,每按一次切换不同的工作模式,然后写上相对应的文字来显示不同的状态。把文字一层层叠加起来。只是在做程序时看着非常的乱,而运行之后就很干净了。

网友E:
台达 三菱用交替指令就可以

网友F:
楼主说的“一个按钮两种状态”其实就是常说的单按钮启动控制。最简单的就是在一些PLC中专门有一个交替指令,输入一次信号,就变换一次状态。但有很多的PLC是没有这个指令的,这些PLC可以用保持指令、定时器+置位/复位指令、计数+置位/复位指令,或者和继电器电路一样使用内部继电器等方式组合成单按钮启动,下面是我曾经使用过的几种方法。
其中有些是参照别人的思路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