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2):
台达VFD-M0.75的变频器故障,开不了机,也没电源输出,整流模块没问题,开关电源的 电阻、振荡版、脉冲都没事,场效管(K2717)我换了10N60 ,还是开不了机,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A:
直流有没有300V电压?
数码管无显示一般开关电源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开不了机是怎么个开不了机?有没有显示代码?还是根本没显示?

网友C:
如果开关电源的280V供电有,还是要详细检查开关电源电路,可以分为起振电路、工作电流通路、稳压电路、负载电路等几个环节来查,缩小故障范围。查不到故障元件,可试减小起振电路的起动电阻的阻值,如从470k减小为300k,看能否起振。
电源振荡芯片是3844吧,电路很典型的,细心一下,修复不难。
从论坛中或我的博客中,找一下相应的帖子,论及开关电源维修的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D:
小问题,你可打电话来问我,13725730036,我们相互学习好了。

网友E(2011-01-10):
我可以修、加我吧945497330

网友F:
是开关电源坏了。我可以修13830812651

网友G(2017-02-24):
回复 网友E:
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