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2):
如何根据电器的输入(出)功率选择电源线?
例如:我单位空调,输出最大功率为1100W,6台。2400W,2台。1250W,2台。现在的接线方式为9平方铜线单相接入。如果空调同时运转,9平方的电源线是否够用。(我感觉不够用)请各位赐教。
以后该如何根据电器选择电源线。

网友A:
没听说9平方的线,只听说10平方的。用16平方的吧。。。

网友B:
头一次电说9平方的,用16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C:
铜线一个平方可以带大于5个的电流,把空调的功率相加除以你的电压,就是电流了

网友D:
10平方一下的线,可以按每平方7个电流计算。你所用的总功率为6600+4800+2500=13900W=13.9KW
因为是单相电源电压为220V,所以U/I=64A
所以10平方的线只能说是很牵强,最好使用16平方的~!

网友E:
最好买16平方的咯,国标的

网友F:
10平方线足够用了,根据《实用电工计算手册》第二章负荷计算方法空调的总计算电流大约:38.8A,10平方线的电流大约59A.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9平方的线,只听说10平方的。用16平方的吧。。。
现在非标的线有得是8平方的,9平方的乱七八糟的有得是

网友H:
1、需要了解各规格导线的安全载流量;
2、需要知道负载的总电流;
3、考虑负荷的平衡,最好将负载均匀分配到三相,可以减小导线截面及成本。

网友I:
你原来可能是10mm²的吧,计算出来所有空调功率后除以所选用电压,10个的线子刚够用,一般电流按电缆承受电流的70%计算,现在电缆基本上都有点亏方,建议用两芯铜芯电缆16mm²,以防以后再加设备

楼主:
领导没有超前眼光,不顾电源线,只顾加用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