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140数据复制问题

楼主(2010-07-12):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MOV D8140 D130 指令之后,D8140的当前值是原来的数值还是为0,谢谢

网友A:
D8140,D8141组成的32位空间存放的是Y0发送的总脉冲数,只要你的脉冲不在发送,那么MOVD8140 D130后就保持原有的值,虽然大多数人的用法是DMOV D8140 D130

楼主:
请问楼上兄弟,如果我是一般的寄存器,是不是用MOV传送指令之后,它的数值都是没有变化的?比如 MOV D20 D24 ,如果D20的值是100,那么经过MOV这道指令之后,D20和D24的值都是100?

网友A:
不会有变化,请记住,不管什么PLC,其MOV指令永远包含着2个步骤:
第一步,将源地址中的数据读入到累加器,这个过程是只读过程。
第二步,将累加器的哦数据写入到目标地址,这个过程是只写过程。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你真是好人

网友B:
D8000后是特殊寄存器;

网友C:
呵呵,此贴甚好。

楼主:
就MOV D8140 请大侠帮忙区分下,这三句指令的区别,谢谢

楼主:
怎么我上传的附件(图片)没有显示???

网友D:
不是没显示,是没传上来,到新手指南中去学下怎么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