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弱电来帮个忙

楼主(2010-07-12):
我有一个50伏的直流开关电源,我想从中再引出一个12伏的端子,请问有什么办法?呵呵,请不要告诉我用电阻分压哟。那个开关变压器也无法再加绕组了,本想再绕个绕组的。

网友A:
不可以 引出来了,就算引出来功率也很小

网友B:
不可以的

网友C:
用三端稳压器或采用串联稳压电源电路。

网友D:
1、50V的输入电压,对三端稳压器来说已经超出极限,即使没有超出范围,诺大的压降会使稳压器严重发热且输出电流很小而不实用。
2、自己制作串联稳压电路,倒是可行,不过其繁复程度不如直接买一个12V的开关电源。

网友E:
50V电压有点高,TL431输入最高37V

网友F:
同意4楼的意见

网友G:
通过变换:直流——振荡生产交流——直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看来这个问题不好搞,呵呵,有个同行说直流变交流再变直流。我想是能做出那么复杂的振荡电路来,还不如再买一个开关电源来。唉,看来是没什么办法喽。有道是交流好变,直流难调啊

网友H:
买个也吧,很复杂

网友I:
唉,就用一个三端稳压做基准供给大功率三极管输出做一个直流稳压电路就是了。
大功率三极管的电压有的上百伏都可以。

网友J:
根本不行

网友K:
还不如再买一个开关电源来

网友L:
到买电瓶车的店里买个DC-DC的直流转换器就可以了,电瓶车上的转换器是30-50v输入,12v输出的。淘宝上也有这种模块,多西多。

或者找收废旧的店主在废旧电瓶车里拆一个,最多5元吧。

网友M:
看人家16楼,有好主意啊!

网友N:
DC/DC模块

网友O:
没听说过

网友P:
用DC/DC。市场上有此产品,可根据输入输出电压等级选择

网友Q:
你是板子上用就加DC/DC模块

实验电源的话不如就再买个

网友R:
可通过调整或更改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的导通时间来改变输出电压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S:
使用dc转dc模块

网友T:
几十块钱,买个12v的开关电源就行了。

网友U:
这里主要是看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大,如果是5A以下可直接用79、78系列的稳压管就OK了

网友U:
这好是买个汽车用的电压自动调节器,输入48V输出12V 功率100A

网友V:
复杂不可怕,重要的是这种精神!

网友W:
用3dd15d三极管基集加一需稳压的稳压管,集电极接50伏,发射极输出。

网友X:
使用电力电子中的变换:直流——交流——直流,但接线比较复杂

网友Y:
7812稳压集成块

网友W:
7812根本不能用,没这么高的耐压。

网友H:
应该可以从振荡取样电阻更改参数可以实现。
没试过不知道

网友Z(2013-03-08):
4楼的说的比较全面的,直接引的话功率太小,但是制作一个串联稳压电源电路很麻烦,直接购买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AA:
不可以,如果引出来了就很可能烧了直流开关电源

网友AB:
用LM317三端可调稳压器芯片,很简单。

网友AC:
依照偶的观点,您还是从新整一个12V的把,这个50V的以后还有用

网友AD:
前面输入加个半波整流二极管,25V, 输出再加个半波整流二极管12V

网友AE:
引用 网友G:
通过变换:直流——振荡生产交流——直流
这个可以的。

网友AF:
可以从变压器端引出,原电路不变,道理同多绕组一样。

网友AG(2013-04-07):
给个电路做参考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搭的12V稳压器。用的电子元器件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