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2):
厂里有一台 55/75KW的双速电机  低速的状态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切换到高速之后 10KV的高压开关就跳闸了,电动机用兆欧表摇过 很正常, 控制电路也很正常,请问下各位大大 会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多半是高速绕组接错线了

网友B:
高速线接错了!!!!

网友C:
1.功率这么大的电机切换电流很大。需要检查高压开关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2.检查高速时电机的转向和低速的转向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肯定切换不了。

网友D:
u1v1w1与U2V2W2定义错误

网友E: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多了,
1、检查开关额定电流,量高速转换电流。
2、电机电流没问题,换开关。
3、电机电流有问题,一是直接用高速点动看方向是否一致,二是脱开接线端子连接片,重新检测UVW首尾。

楼主:
谢谢各位, 高速和低速的方向是一致的 ,高速单独启动也是跳闸,  已经问过电机厂商说,低速可以用,高速肯定没问题的,  我郁闷了....哎   供电局的来看过也说没问题 哎

网友F:
建议你单试试电机的告诉,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你在找找切换过程是不是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检查高压开关柜整定值,是不是在允许范围内,整个过程最好有电流表跟踪显示。

网友C:
1.高速单独起动也跳闸的话,检查电机是两套独立绕组还是一套绕组,采用降压起动试一试。
2.检查电机开关容量和线路能否承受。

网友G:
你的启动方式?启动电流太大且上级开关与下级保护参数设置有误!

网友H:
什么是什么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高速和低速的方向是一致的 ,高速单独启动也是跳闸,  已经问过电机厂商说,低速可以用,高速肯定没问题的,  我郁闷了....哎   供电局的来看过也说没问题 哎

“已经问过电机厂商说,低速可以用,高速肯定没问题的,”为什么?

网友I:
高速线路查一查,问题多数在那儿。

网友J:
躲不过启动电流,检查一下定值

网友K(2013-05-29):
量下高速和低速的各个绕组看有没有短路,电阻是不是平衡,电流三是不是平衡,高速电源有没有却相,看下线路中有没有漏电,看有没有装热继电器,是不是整定电流太小,看开关的容量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L:
检查高速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力

网友M:
简单入手,查看接线

网友N:
变压器多大?10KV整定电流多少?

网友O:
75KW电机如果是全压启动就要考虑启动电流,电机额定电流75*2=150A;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5-7倍,所以你好好检查下是否设定值有问题...其二变速接线,绕组相序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