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2):
本人知道,晶闸管在工作过程中,它的阳极A和阴极K与电源和负载连接,组成晶闸管的主电路,晶闸管的门极G和阴极K与控制晶闸管的装置连接,组成晶闸管的控制电路。
  晶闸管的工作条件:
  1. 晶闸管承受反向阳极电压时,不管门极承受何种电压,晶闸管都处于关断状态。
  2. 晶闸管承受正向阳极电压时,仅在门极承受正向电压的情况下晶闸管才导通。
     我要问的是第二条,门极所承受的正向电压是指的门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吗。晶闸管的触发只是门极和阴极之间有电压吗?门极和阴极之间是不是也会有电流通过啊?
     我还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看到一个用双向可控硅进行交流调压的温控电路,控制极是接到一个数显温控器上,可控硅的另外俩极是接到的交流主回路上,与温控器没有任何的连接,那它的控制极是如何触发的,从温控器出来的控制极可是直流的啊,那控制极和阴极之间能会有电压吗?

网友A:
你先看看是双向可控硅,还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B:
这种仪表的输出就是一个触冲电压输出,所以说是直接可以接在可控硅的阴极与门极,

网友C:
是指控制电路施加在其上的一个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问的是第二条,门极所承受的正向电压是指的门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吗。晶闸管的触发只是门极和阴极之间有电压吗?门极和阴极之间是不是也会有电流通过啊?
      我还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看到一个用双向可控硅进行交流调压的温控电路,控制极是接到一个数显温控器上,可控硅的另外俩极是接到的交流主回路上,与温控器没有任何的连接,那它的控制极是如何触发的,从温控器出来的控制极可是直流的啊,那控制极和阴极之间能会有电压吗?
1、对于单向可控硅,门极电位高于阴极电位,即正向电压,才能使本已承受正向电压的阳极和阴极导通,此时门极和阴极肯定要有电流,只不过电流以毫安甚至微安计。
2、对于双向可控硅的问题,因为没有电路图不好准确分析,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控器和双向可控硅不可能没有任何联系的,因为它们的主电路是一致的,如果你将温控器接到与双向晶闸管不同的相线上,控制肯定失效。

网友E:
你的第一问我就不作解答了,上面的风师傅已经解释得很完整了!至于你的第二问,根据你的描述来看,你所说的那个不是双向可控硅而是固态继电器,它相当于是一个接触器,它的输入端是由温控表输出一个10毫安至20毫安的电流而使其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