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绝缘电阻测量

楼主(2010-07-12):
不明白,希望各位高手讲解,
测量电缆绝缘电阻时,三相相间绝缘完好,两相对地完好,都大于15兆欧,只有一相对地为0,然后查呀查,原来为0的那相的一端接有一个单相电表,做这另一排插的计量电表,然后我把单相表的火线拆了后,测得绝缘电阻为20兆欧,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单相电表相线通过电压线圈与N线连在一起.N线与大地连在一起.

网友B:
里面有线圈啊你一摇不就摇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