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2):
我是菜鸟  刚刚接触人机界面    想做一个可以同步显示伺服电机插补的曲线图   忘高手指教
在线等

网友A:
告诉具体的人机型号大家才好回答。

楼主:
GOT1000 急用 望高手指教 如果可以请加我QQ 84610364 坐等回复 谢谢
GOT1000   急用   望高手指教   如果可以请加我QQ   84610364  坐等回复 谢谢

网友B:
你用屏直接连驱动器,还是通过PLC ?

楼主:
直接连在QPLC上的

网友A:
got1000我没用过,你得看说明书,它本身有没有曲线的功能,如果有,把坐标的变量链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