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请问 SIMATIC_S7_STEP7_V54_SP3有中文版的吗?能支持 SP3系统的。我找了许久 却总是不行。。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有中文版,迅雷搜索一大堆。

但所有软件,包括西门子提供的软件,都不能保证每个电脑小白都能正确安装,如果你不能正确安装,请咨询身边电脑方面的大虾。

网友B:
专业软件一般都安装到虚拟机虚拟系统里面去的,把虚拟系统放到移动硬盘上,去哪里带到哪里用到哪里,方便。

楼主:
楼上好建议。。感激感谢。
引用 网友B:
专业软件一般都安装到虚拟机虚拟系统里面去的,把虚拟系统放到移动硬盘上,去哪里带到哪里用到哪里,方便。
楼上好建议。。感激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软件一般都安装到虚拟机虚拟系统里面去的,把虚拟系统放到移动硬盘上,去哪里带到哪里用到哪里,方便。
楼上好建议。。感激感谢。

这种建议在使用西门子的软件时请注意:CP系列通讯卡,如CP5611,并不支持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