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的串联

楼主(2010-07-13):
一个控制线圈36V的CJX2-1201接触器和一个控制线圈36V的CJX2-2501接触器串联起来,接通36V电源以后大家考虑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有百分之六十是正常吸合,百分之三十是不停的咔咔响,百分之十是没动静。

网友B:
楼主做过这个试验了吗?

网友C:
不动作的几率较大

网友D:
电压降了吸合不实,咔咔响

网友E:
太幼稚了,无意义的作法.

楼主:
今天出现串联的情况是我偶尔接错了线,
接错了以后竟然是2501的接触器吸合,能正常工作,1201的不吸。我正考虑原因,大家一起考虑下

网友F:
线圈电压低,不能吸合,使得磁阻变大,可能烧毁线圈。

网友G:
接触器线圈有问题

网友H:
吸合的线圈得到了能够吸合的电压值,没反应的没有得到能够吸合的电压值。楼主可以继续做个试验,串接后用表测量两个电压,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I:
两个线圈串联,阻抗大的分的电压高,就可以吸合。阻抗小的分的电压低,就不能吸合。

网友J:
小心烧毁线圈

网友K:
不允许这么接的,是业余的吧!

网友L:
串联的是分压,那么总电压等于两个线圈两端分到电压之和。这样回答对吗!我也是新手,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M:
通电 没反映

网友N:
小的线圈在大的线圈那里只有导线的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有百分之六十是正常吸合,百分之三十是不停的咔咔响,百分之十是没动静。
不停的咔咔响

网友P:
太幼稚了

网友Q:
应该是两个都不会吸合才对呀,阻值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R:
应该接线圈接零线的吸合    没接零线的不吸合
原因是  电源从接触器线圈一段进入  另一端出  进入接触器2线圈
对于第一个接触器没有零线  肯定不吸合
对于第二个接触器而言   来的电源穿了个接触器线圈 只是有了些压降但不大    一般吸合没问题

网友S:
呵呵 串联的话 如果是同型号的 分压 不能正常的启动 如果型号不一样 分压大的启动会好点
但估计也不太正常

网友T:
我认为是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接触器,那么它们的线圈电阻不同的,进行了分压,出现了一个分压能够动作,一个不能,这只是分析原因,不能那么用的啊,那样会烧坏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