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电炉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电炉线圈外面的磁厄发热温度很高
,我想知道什么原因,有什么处理方法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B:
楼主的话没说完吧
呵呵
继续啊

网友C:
说什么呢?

网友D:
磁轭铁是减少线圈外面的涡流的,好比是变压器的原理一样。如果硅钢片质量差就会发热的。用了几年了,是否到更换的时候。如果中频频率在1000HZ以上涡流小,在500HZ以下的频率就必须用磁轭铁。有必要还要通冷却水的。我公司就是200HZ通冷却水,500HZ以上空气冷却就行了。

楼主:
电磁厄的高温
我们通着冷却水,而且水循环很好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我想请教下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网友E:
水冷导管和感应器底座不能形成感应回路。通往感应器电源要离导磁金属25CM以上

网友D:
磁扼铁数量够吗,磁扼铁与线圈有绝缘厚纸板隔开,顶紧螺丝是否松了。硅钢片质量好吗,每层多厚,是每块都一样发热吗

网友F:
减小涡流还怎么加热呢?我这用的是2.5M的也要通冷水啊~!

网友G:
查看下是否冷却管水压力或流量变小所致。

网友H(2011-03-09):
请到中频技术交流超级群交流去,群号:33877770

网友I:
温度有多高呀

网友J(2012-06-05):
看看是否水冷的回路里面有水垢过多,影响冷却效果。请人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