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空压机用110KW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接触器是LC1D-170,为什么总是把那个主的接触器烧坏?

网友A:
接触器是LC1D-170小了

网友B:
接触器触点电流太小。额定电流2倍

网友C:
楼上两位说得对。

楼主:
我们一共3台空压机,为什么同样的电机用的同样的接触器,其他两台不少烧呢?

网友D:
不少烧,那还是都发生过烧的现象,LC1D-170一个得56百元吧,老烧也得不少钱吧,还是换大点接触器,一般按额定电流2倍左右选取,星三角降压电流没那么大,可以选大额定电流或稍大

网友E:
检查下这台空压机机械部分有没有隐患。

网友F:
可以用钳形电流表钳一下三台加载时的电流,以帮助分析。

网友G:
接触器小了

网友H:
接触器选小,要选稍微大一点的

网友I:
查一下你的电机运转电流吧,接触器大点选怕啥呀,只要你的保护得当就OK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一共3台空压机,为什么同样的电机用的同样的接触器,其他两台不少烧呢?

既然同样的电机用同样的接触器,其他两台不烧,那也是有原因的。请楼主查一下。
1、三台电机的控制电路是否一致,是不是总烧的这台主接触器控制的是线电流,面其他两台控制的是相电流。
2、三台空压机的机械性能是否一致,是不是总烧的这台空压机运转不够灵活,导致电流增大。
3、三台空压机星转三角的时机是否一致,是不是总烧的这台空压机转换时电流偏大。

网友K:
增大接触器的容量,选250A的。

网友L:
同意4楼和11楼的,查清原因,不要盲目加大!

网友M:
看看机器部分吧

网友N:
FLASH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