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18.5KW的水泵两台,一用一备,变频控制。   请问各位大侠!
那么直接把水泵的三项线接到变频器的U2,V2,W2端可以吗?  注:水泵是满负荷的!

网友A:
水泵如果不是潜水泵,而是离心泵的话,直接接变频器的输出可以的。

网友B:
任何水泵都可,但是要注意运行频率

网友C:
呵呵;直接接运行是可以的,但你的备用那个就不能切换了;

网友D:
不论是离心泵还是潜水泵,都可以用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E:
最好装一个两泵的转换装置

网友F:
若变频器的功率等于或大于两台水泵的功率,可以都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过在每台水泵
的引线上各加一个开关,以便工作和备用水泵的转换。若变频器的功率小于两台水泵的功率
(当然要等于或大于一台水泵的功率),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一个转换开关,两台水泵分别接
到转换开关的输出端,以便工作和备用水泵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