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功能

楼主(2010-07-13):
昨天晚上在饭局上碰到一个同行,他说了一个三菱PLC的功能.他说他见到一台机器,可以由操作员来编写程序的,操作员先手动操作一次机器动作,然后进入自动,自动动作就会按刚才手动操作顺序动作.如果手动是按12345操作一次,自动也会按12345动作,手动如果按54321操作一次,进入自动,自动就会按54321动作.有这样的功能吗.然后我想了一下,一台机器的机械能支持这样的动作吗.即使能,有没有什么意义.一台机器的工艺流程不会那么可变吧.

网友A:
应当可以做到,也就是记忆工作顺序。

   以前写过,一个可以取消某工位工作的程序(五工位);另一个好像是,当某工位未准备好,就按下 已准备好的工位起动按钮,来跳过该工位。
   只是具体指令的使用,不记得了,程序也未保存。
   机器的话,比如几个工位做相同的加工,某工位待修或其他原因不用,则取消。

   楼主所提情况,可能是修改加工工艺,就需要相应改变动作顺序。

网友B:
这种功能可以叫示教功能

楼主:
谢谢.请问fumz78,你是在壮盈吗?我公司用PLC特多,而且都是点数比较大的,通常后面还要加扩展.如果选用你的产品,能不能提供技术支持?我马上要做一台机器,20几个汽缸外加2个伺服,走的都是变量,感觉有点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