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变频器开环转矩控制模式、闭环转矩控制模式、开环速度控制模式、闭环速度控制模式分别是什么意思?请讲详细一些,我知道矢量控制的大致框架,不过这几个控制模式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转矩模式就是只有电流内环吗?

网友A:
变频器有闭环转矩模式?即便有,那也是电磁转矩而不是输出轴转矩!
开环转速控制就是频率控制,转速是通过电机的运行频率内部计算而得;闭环转速控制是加了编码器反馈的转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