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某一电动机只有在三个按钮中任何一个或任何两个动作时,才能运转,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 都不运转,试设计其PLC梯形图。

网友A:
计数按钮动作的个数,符合才允许电动机运转,可不可以?

网友B:
其他状况只有2种:第一,三个开关全部按下,也就是二进制为111,另一种为全部释放,也就是二进制000.

LD= K1X0 K7
OR= K1X0 K0
RST Y0
INV
SET Y0

现在的小孩哦~~~

网友C:
唉。要是人肉能吃,我就己经把我的几个小字辈给生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他状况只有2种:第一,三个开关全部按下,也就是二进制为111,另一种为全部释放,也就是二进制000.

LD= K1X0 K7
OR= K1X0 K0
RST Y0
INV
SET Y0

现在的小孩哦~~~

Regards
呵呵,初学者嘛,不必要求太高。

楼主:
真的不会啦...谢谢了

网友E:
呵呵;真的不会就用最原始的排列一个个列出来;

网友F:
请教cvlsam老师用的是什么的语句
这两个行不行呢?请老师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