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的型号?

楼主(2010-07-13):
我厂有多台塑料表面电晕处理机。其中的一可控硅是易损件。每次厂家来维修,也是更换可控硅。很不便。可是型号被擦掉了。请各位帮忙,谢谢了。我画了主电路图。见照片。

网友A:
可以找个功率大点的代换试试。

网友B:
楼主可以拿上旧的找专卖可控硅的行家看看,这样可以粗略的判断功率大小,然后你尽量选用耐压值高的试用。用不住逐渐提高技术参数的等级。

网友C:
看你的电路,你这里应该是双向可控硅,耐压起码1000V/15A以上,而且是高频可控硅。具体型号你应该去查一下有关的手册。
到底是不是双向硅,你可以在刚换上去没有坏的时候检测一下。

网友D:
你确定你的电路图正确否? 给出的频率也正确吗?
那么它肯定是KK 型号的硅, 看这电器中一般是用KK 100A /800V的
你可以换成KK150A/800V 或 1200V
你撬开一个硅看下是过流烧坏还是过压烧坏的,过流烧的就加大硅的容量,过压烧的就加高耐
压的硅。

楼主:
我查了不少资料,觉得应该是KK型的,或者是KG型的,100A.1600V的双向可控硅。电路图没有问题,参数也基本差不多。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图没画错的话那你说是双向可控硅就不对了,你画的是个单向硅,看你电路的样子好像不应该用双向硅。电流大小可以参看可控硅的保险多大,电压往高选没坏处。

网友E:
从图上看,应该是单向可控硅,还并联了一只二极管嘛。可以按上述建议,选一只耐压高些,电流不必太大(怕不易安装),从滤波电容容量看,我看50A足够了。
可控硅上并联二极管的耐压值和电流值,可作为选用可控硅的参考。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电流和耐压值应该加大一点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高频的,还是快速的可控硅?我画的图纸,还参考了,台湾原装的说明书,应该没有画错。

网友F:
高频单向可控硅,工作电流可经过四个并联电阻的阻值与工作电压计算一下。耐压800V应该差不多。

网友G:
在这电路里这可控硅是作高频开关用的,可控硅将输入的直流电压通过升压变压器开关成高压,输入直流电压才150V, 电流未知,功率未知  在此电路中这可控硅应该是KP型普通晶闸管或者KK型快速晶闸管. 耐压(重复峰值电压)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输入电压DC150V,理论上高于213伏就可以了,不考虑价格的话当然耐压是越高越好.
电流就要看你设备的工作电流了 如果安装环境允许,建议你选工作最大电流的2倍以上的.

网友H:
我看是个50A1500V单硅.因为我好想修过此种电晕.

楼主:
我看是个50A1500V单硅.因为我好想修过此种电晕      .楼上,是快速可控硅,还是高频可控硅啊、

网友I:
你发个邮箱给我
我可控硅速查手册发给你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邮箱6103839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