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机标牌18KW,额定电流22A ,为啥???

楼主(2010-07-13):
看看这个电机标牌18KW,额定电流22A ,额定电流为啥会这么小呢???请指教!!!

网友A:
1.732*380*22*0.8=11.5KW

网友B:
这么算啊,谁教的 P=√3VICOSΦ角接,星接P=3VICOSΦ,V为线电压,算算看差得了多少

网友C:
要检测电流后才知道,名牌可能错误或电机是假的等等。

网友D:
额定电流是电机线圈匝数相结合的,多学一些电机知识就明白了。

网友E:
380×220等于什么啊??
我看应该是铭牌错误吧。

网友E:
380×22等于什么啊??
我看应该是铭牌错误吧

网友A:
呵呵,翻了个低级错误P=1.732UI*功率因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算啊,谁教的P=√3VICOSΦ 角接,星接P=3VICOSΦ,V为线电压,算算看差得了多少
星接和角接的功率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P=√3VICOSΦ

网友F:
铭牌错误或造假的电机

网友G:
不会是假的吧,我们有3台这样的电机,都是双梁起重机的主钩电机,挂上3吨的电磁吸盘,在吸上废钢,上升时电流只有15A,我实测的,用数显钳形电流表

网友H:
先测一下实际的电流看看

网友G:
上面没有标注功率因数啊!
主钩电机,挂上3吨的电磁吸盘,在吸上废钢,上升时电流只有15A,我实测的,用数显钳形电流表
电流表没问题的,进口日本日置的,还有一块福禄克的钳形表,二个都测试过了,结果一样

网友I:
星接与角接是对电机内部而言的,算功率都是一个工式!

网友B:
呵呵,误会我意思了,我是说已知功率一定的情况下,不同接法的电流不一样而已

网友J:
同样功率的电机,电流也差好多,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G:
P=1.732UI*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18000/1.732/380/22
这个值大于1啊!
如果说标牌错误的话,我们的3台电机的标牌都是这样的。都错了???实际测量的电流,就是上面我说过的,电机正转,驱动卷筒带电磁吸盘吸着废钢上升时,只有15A,下降时小于15A,我测量过很多次了

网友G:
明白了,星接的!!!唉,电工基础学的不扎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误会我意思了,我是说已知功率一定的情况下,不同接法的电流不一样而已
功率可能一定吗?不同的接法造成了电机输出功率也会随之改变,功率永远是一个变量。应该是在电机的硬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角接时的功率和电流是星接时的3倍吧。。。

网友K:
忽悠 是个线绕电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误会我意思了,我是说已知功率一定的情况下,不同接法的电流不一样而已
功率可能一定吗?不同的接法造成了电机输出功率也会随之改变,功率永远是一个变量。应该是在电机的硬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角接时的功率和电流是星接时的3倍吧。。。
 再次更正下,可能我与小功率电机打交道多了,只记得3.7KW以下异步三相交流电机角接额定电压为220V,呵呵,自我批评下

网友L(2010-08-13):
有可能铭牌错误

网友M(2010-11-07):
这个电机很可能烧坏过,拿到外面维修店,重新绕线圈,原来是三角形连接18.5KW,维修后改成星型连接了。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N:
应该是力矩电机吧

网友O:
绕线电机 电阻调速

网友P:
工作制方式是断续工作制,没看到电压那一行后面的30min?短时工作制的电机电流是要小一些的

网友P:
具体的数据可以查一下工具书

网友Q:
星形接法

网友R:
看完帖子还没搞懂
是星接的算出的功率因素也是大于1的呀,望楼主给予回复....谢谢

网友S:
会不会铭牌单位错了,是18马力不是18KW。
按18马力计算是22A左右。

网友T(2011-12-28):
是因为磁极对数不同,磁极对数越多转速越低,电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