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和wincc通信

楼主(2010-07-13):
s7-200和wincc通信,s7-200的变量应该建立在s7通道的那一个里面

网友A:
楼主,在提问时还是把标题稍稍些详细点,不要就只简单的求助二字啊。写明求助的大致方向,也方便人家进来帮助你啊。

网友B:
不能直接通信,用PC Access 软件加电缆

网友C:
使用S7-200的OPC软件 PC Access与Wincc进行OPC通讯,但是链接的数量仅限于8台,如果要超越,那么需要使用SimaticNet软件。
或是组态Step7进行PC站的组态,然后将EM277组态入DP网络,最后在DP通道下建立。
这是西门子提供的方法。
另外,论坛不是整天那个大连公司在做广告嘛,他会提供第三方方法,不过稳定性请自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