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西门子M430变频器0-20mA输出电流信号坏了,怎么才能将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信号传到PLC中。我们频率调节是用电位器调节的。大家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参数有问题了哦

网友B:
模拟量输出不是有两个吗?坏了一个可以借用另一个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输出不是有两个吗?坏了一个可以借用另一个呀。
西门子MM系列没有两个输出,在同样的端子上,要么选4到20MA  要么选择0到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MM系列没有两个输出,在同样的端子上,要么选4到20MA  要么选择0到10V
我说的是两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