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通信问题

楼主(2010-07-13):
两台FX2N PLC通过FX2N-485D通信 ,机上开关为ON,在X输入Y有输出时,两通信指示灯熄灭,无X输入Y有输出时,两通信指示灯正常,请问是不是于扰引起的。

网友A:
普通的输入输出对它应该没什么干扰,你的输入输出接的是什么
没输入时你的通讯正常吗?

网友B:
呵呵;输入输出的关系要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