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最大的数据寄存器是哪个啊?

网友A:
一个D=一个字=2个字节=16个位

其存储的最大值为:符号整数   -32768~+32767
                         无符号整数:0~FFFF(转换为10进制:0~65535)

网友B:
你的标题和内容好像问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如果是数据大小
数据可以是16位的或是32位的
32位的范围是-2,147,483,648到+2,147,483,647

网友C:
呵呵;
目前最大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