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从计算机下载组态程序到K-TP178micro上时不成功,输出栏显示如下:
Info   :  对于所选传送类型,连接的设备支持版本 ''14''。 PC软件只支持版本 ''13'' 以上的设备。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升级你的软件至最新版。

楼主:
如何升级WinCC flexible 2007组态软件
请问   如何升级WinCC flexible  2007组态软件   非常感谢

网友A:
安装WinccFlexible 2008 SP2,大约3.6G。

网友B:
检查一下接口,若不行,再重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