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各位老师,马上要举行全国机电一体化技工大赛了!可是,请问一下高手,那到底考的什么东西啊?据说是PLC控制机械手的运动模块的组装和控制?东西也没见过,也不知道都是控制什么?希望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那可能是PLC控制伺服做各种位置控制,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大赛?

网友B:
你是哪里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C:
可能是用PLC控制几个工作站,工作站自己组装,线路程序全部自己设计搞定。

网友D:
plc485组网模拟量,特殊功能模块1pg步进电机,私服电机控制,变频器,触摸屏

网友E:
我在广州.去年为了比赛也培训过,主要有两部分,PLC编程调试跟电路设计

网友F:
广州市的朋友,我是机电一体化的,但技术还不行,PLC还不会编啊,请各位师傅说说怎么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