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我用PLC226编辑的程序很简单,就一个I0.0对应一个Q0.0输出。想把输出接一个指示灯,用PLC来控制。用组态王来监控画面。以下是我做的步骤,但是遇到问题,想请大家给我指点下谢谢!
我在组态王新建了一个工程叫“报警”,然后从指示灯里找个了绿灯,上面写上“报警器”三个字
组态王页面上点击设备,设备用的COM1,S7-200系列下PPI,给安装的设备起的名字是“PLC”,与设备所连接的串口是“COM1'。我用的是RS485电缆
给安装的设备(plc)指定地址是”1“
在数据词典里定义变量名“输入”,变量类型“I\0离散”,连接设备“PLC",寄存器“I0.0”,数据类型BIT,读写属性为只读
然后又是一 个变量名“输出”,变量类型I\O离散,连接设备PLC,寄存器“Q0.0”,数据类型BIT,读写属性只读
然后双击绿色指示灯,在弹出框里写输出1确定
点击编辑\画面属性弹出框,画面名称"报警”,命令语言if(输入==1)
输出=1;
else
输入=0;
输出=0;

然后右键点击图标“plc",选择”测试PLC“,弹出的框框里有”通讯参数“和设备测试两部分,设备测试寄存器我写I0.0,然后点击添加,再加入变量输入1,Q0.0也是相同设置,当我点读入时
给出提示说程序打开通讯设备失败,要我确认通讯参数。
下面我的问题是以上部分我哪里做错了,下面给如何让PLC和组态王数据交换呢,怎样才能让灯红绿变化,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找到问题了没有
大致上问题有几种:
1、你把“输入”的点换成M0.0,试试。i0.0是不能作为强制的。
2、你的PLC站地址要与你在组态王力设置的PLC地址一致。
3、你用的RS485电缆?是用的西门子PC/PPI编程电缆吗?那你要选择RS232,因为你的计算机口是RS232.
4、最后通信协议要和西门子所连的端口设置一致。西门子默认的是8、无、1

网友B:
地址有问题
你把地址设为0或是2,试试看

网友C:
我也是刚学组态王和西门子200编程,LZ可以加个QQ吗,以后一起交流交流.QQ:27010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