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在日常运行中,应检查避雷器的瓷套表面的污染状况,因为当瓷套表面受到严重污染时,将使电压分布很不均匀。在有并联分路电阻的避雷器中,当其中一个元件的电压分布增大时,通过其并联电阻中的电流将显著增大,则可能烧坏并联电阻而引起故障。此外,也可能影响阀型避雷器的灭弧性能。因此,当避雷器瓷套表面严重污秽时,必须及时清扫。
   检查避雷器的引线及接地引下线,有烧伤痕迹和断股现象以及放电记录器是否烧通过这方面的检查,最容易发现避雷器的隐形缺陷;检查避雷器上端引线处密封是否良好,避雷器密封不良会进水受潮易引起事故,因而应检查瓷套与法兰连接处的水泥接合缝是否严密,对10千伏阀型避雷器上引线处可加装防水罩,以免雨水渗入;检查避雷器与被保护电气设备之间的电气距离是否符合要求,避雷器应尽量靠近被保护的电气设备,避雷器在雷雨后应检查记录器的动作情况;检查泄漏电流,工频放电电压大于或小于标准值时,应进行检修和试验;放电记录器动作次数过多时,应进行检修;瓷套及水泥接合处有裂纹;法兰盘和橡皮垫有脱落时,应进行检修。

   避雷器的绝缘电阻应定期进行检查。测量时应用2500伏绝缘摇表,侧得的数值与以前一次的结果比较,无明显变化时可继续投入运行。绝缘电阻显著下降时,一般是由密封不良而受潮或火花间隙短路所引起的,当低于合格值时,应作特性试验;绝缘电阻显著升高时,一般是由于内部并联电,阻接触不良或断裂以及弹簧松驰和内部元件分离等造成的。

   为了能及时发现阀型避雷器内部隐形缺陷,应在每年雷雨季节之前进行一次预防性试验。

   阀型避雷器的故障处理

   阀型避雷器在运行中常发生异常现象和故障,应对异常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故障处理。

   1.天气正常而发现避雷器

       瓷套有裂纹,应立即停止运行,即将故障相避雷器退出运行,更换合格的避雷器。雷雨中发现瓷套有裂纹,应维持其运行,待雷雨过后再进行处理。若因避雷器瓷套裂纹而造成闪络,但未引起系统接地时,在可能条件下应将故障相避雷器停用。

   2.避雷器内部异常或套管炸裂。这种现象可能会引起系统接地故障,处理时,人员不得靠近避雷器,可用断路器或人工接地转移的方法,断开故障避雷器。

   3.避雷器在运行中突然爆炸。这种情况下,若尚未造成系统永久性接地,可在雷雨过后,拉开故障相的隔离开关将避雷器停用,并及时更换合格的避雷器。若烧炸后已引起系统永久性接地,则禁止使用操作隔离开关来停用故障的避雷器。

   4.避雷器动作指示器内部烧黑或烧毁,接地引下线连接点烧断,避雷器阀片电阻失效,火花间隙灭弧特性变坏,工频续流增大,若有以上这些异常现象,应及时对避雷器作电气试验或解体检查。

   阀型避雷器的安装
   1.阀型避雷器安装位置距被保护设备的距离应尽量靠近。避雷器与10千伏变压器的最大电气距离:雷雨季节经常运行的单路进线应小于15米,双路进线小于23米,三路进线小于27米,若大于上述距离时应在母线上设阀型避雷器。

   2.避雷器应垂直安装,不得倾斜,引线要连接牢固,避雷器上接线端子不得受力。

   3.为防止其正常运行和雷击后发生故障,影响电力系统正常运行,避雷器安装位置要处于跌开式熔断器保护范围之内。

   4.阀型避雷器的引线截面不应小于:铜线16平方毫米;铝线25平方毫米。接地引下线与被保护设备的金属外壳应可靠与接地网连接,其接地电阻不大于5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