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判断电器设备能否安全运行,除了测量它的电器特性外,在使用前还应测量其绝缘电阻的大小。绝缘电阻表属国家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使用前必须送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绝缘电阻表的使用,主要选择电压级别及其测量范围。一般选择原则是:500V以下的电器设备使用500V~1000V的绝缘电阻表;瓷瓶、母线、刀闸应选用2500V以上的绝缘电阻表。
  绝缘电阻表的接线柱有三个:一个为“线路”(L),另一个为“接地”(E),还有一个为“屏蔽”(G)。测量电力线路或照明线路的绝缘电阻时,“L”接在被测线路上,“E”接地线。测量仪器仪表的绝缘电阻时,“L”接导电端子,“E”接外壳或另一导电端子。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时,为消除线芯绝缘层表面漏电所引起的测量误差,还应将“G”接线柱引线接到电缆的绝缘纸上。
  另外,使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断开电源;对具有电容性质的设备(如电缆线路),必须先进行放电,确认无电后方可测试。
  2?绝缘电阻表引线应用多股软铜线,而且要有良好的绝缘性能,两根线不能绞在一起,以免引起测量误差。
  3?绝缘电阻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转动绝缘电能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L)和(E)两个接线柱短路,慢慢地转动绝缘电阻表,看指针是否指在“零”位置。
  4?测量电机、大容量变压器、电缆和电容器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愈大,充电时间愈长。一般以绝缘电阻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
  5?在摇测绝缘时,应使绝缘电阻表保持一定的转数,一般为120r/min。
  6?被测物表面必须擦拭清洁,不得有污垢,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7?为保证测量结果的可靠性,须重复摇测两次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