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S7-200的符号导入WINCC

楼主(2010-07-14):
我将S7-200的变量导入PC Access后又在WINCC中插入一个OPC通道,右击OPC group点击系统参数后出现这个对话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操作。我的目的是将S7-200的符号导入WINCC。

网友A:
呵呵,继续点最下面的LOCAL,就能看到软件在搜索电脑里的PCACCESS的变量,然后再全部加入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也可以啊,恩,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