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安川G7变频器,配波纹制动电阻,由于接线或其他问题导致接电阻的线短路了,或则接地了,这时如果处于制动状态,变频器IGBT就会损坏.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可以在电阻的线短路了,或则接地的情况下不烧坏IGBT?

网友A:
坏的整流块还是IBGT?在制动电阻引线端串快熔丝,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