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故障求助

楼主(2010-07-14):
前些天维修一台安装在起重机上的安川616G5型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希望得到求助: 此变频器在低速运行时电动机抖动,到高速时症状消失。检查过PG卡没有问题,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中相是其他两相电流的一半。

网友A:
输出电压平衡吗?低速扭矩大,抖动的厉害,是不是V/F比调的低了。

网友B:
你还是检查驱动部分吧,看看PC929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