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这种程序应该怎么写啊 我写了个 感觉就是不行呢

网友A:
这个控制不仅和程序有关,也和伺服参数设置,伺服接线等有关系

编程手册上不是有个例子,用那例子试下看看

网友B:
可以伺服的输入脉冲选成脉冲+方向,然后程序里控制方向的输入通或断,就能改变方向

网友C(2010-08-30):
首先你是什么型号的伺服驱动器,相应的什么控制方式,有些参数需要设置的.
三菱PLC,控制伺服的指令也好几条的.

网友D:
先接好伺服系统的线吧,确保系统上电没有报错,再接好脉冲的线,只要SV  在ON的状态之下,给伺服输入脉冲,一般就会正反转。如果没转,查看一下参数,或是有没有接极限开关。

网友E:
如果伺服设的是脉冲+方向模式,只要控制方向的给信号,就会反转;
如果是+脉冲/-脉冲模式,给正脉冲时就正转,负脉冲时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