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这是体温计排列的示意图

楼主:
体温计外壳的排列方式
下图是体温计外壳的排列方式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将上图所示的体温计外壳排列到V形槽中

网友A:
体温计是玻璃管的。要下到这个槽里面确实是有点不好弄啊。
把玻璃管放在输送带上面,让管顺着一个方向流出来。下面的托盘每装一支,移动一个位置。移位可以是步进丝杆驱动,也可以用气缸驱动,不过步进要平稳一些

楼主:
谢谢前辈回帖!
您说的这种方法我们也试过效率比较低。
我们现在用的是料斗固定不动,下面的托盘前后移动的方式下料,但是这样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下料的过程中很容易卡死,用这种方式上体温计还比较容易,因为体温计是玻璃材质表面比较光滑。
但是包装体温计的外壳相对下料就更困难些,虽然它是等边三角形,但它前后截面大小不一样,带有一定的锥度,凭您丰富的经验,对于体温计外壳下料,希望吴工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谢谢

网友A:
这说明我想得和你试验过的方式差不多,只要改变一下下料方式就可以了。如果圆形的东西要下来,一般来讲,直接下是不行的,这样会卡料,应该将料用别的机构把多余的料拔走,我做过把料从下面向上顶料,也做二个轮子反转的方式。二端的端盖就可以用振盘上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