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关于本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以下两个帖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1837;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4581

实验物品清单:变压器1个、电磁阀线圈1个、涤纶电容若干、福禄克万用表1个、36V灯泡1个、计量插座1个。下面是电感和灯泡的串联电路(电容两端已短接):

图一,电源电压220.3V

图二,功率因数0.682

图三,总电流0.138

楼主:
接入谐振电容后。

图四,变压器次级电压128.1V

图五,此时电感端电压139.5V,功率因数变为0.912

图六,此时电容端电压138V

由三个电压关系,可以看出电路已基本进入谐振状态

楼主:
图七,电流变为0.118A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实验本人进行了5、6遍,分别在变压器次级电压36V、65V、不同的时间等,虽然各数据略有不同,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一致的,例如,谐振后的电流的确比加电容之前降低,等等,所以不必为一些小数点后几位的数据而耿耿于怀。

既然如此是不是说 gclzfc老先生的理论就正确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暂不发表看法,请感兴趣的朋友踊跃发言。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做的串联谐振小试验!
尊敬的网友:
你做的小试验很好,解决了节电实践中无法解答的问题。
过去人们一直都认为:串联谐振时感抗与容抗互相抵消,只有纯电阻起作用,因此认为串联谐振时电感负载中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
串联谐振时负载做功增大的原因,是从电源输入增大产生的,不是谐振产生的。对节电奇迹人们不相信。
过去我虽然做过多次串联谐振小试验,发现串联谐振时输入电流减小,但因我做的试验条件差,人们不相信。现在有了你做的试验,别人一定会相信的,书中理论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在此问题中就是相反的。
过去因为书中理论推导失误:对串联谐振现象不敢利用,现在有了你的试验结果,串联无功补偿就可以大胆的应用,以前有的单位虽然也利用过,至今没有一个人公开说出串联谐振时总阻抗增大,电流减小的。
你的小试验,在节电问题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网友B:
希望你能出个图,照片看不出,电路
原谅没进链接看

网友C:
这里有个问题,变压器次级是36V、65V,而谐振时次级电压变成了128V,前题条件已发生变化,结果就没有可比性。
电工学中讲的串联谐振,前题是总电压不变,因此要做这个试验就必须设法让次级电压不变,才有可比性。我分析变压器次级作为电感参与了谐振,因此次级电压升高。但这一点在实用中是不允许的,次级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电压。

网友A:
回复:
1、试验的目的:证明串联谐振时,电源输入的电流是增大还是减小?
2、试验条件是:在电源和负载不变的条件下,电感负载串联适当的电容器,看串联电容器前后输入电流大小的对比。
3、变压器输出端电压增高,是正常现象。没有增高电流就不会减小。
4、此试验结果说明:书中讲的串联谐振时,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6楼想想看:
您理解有误,也可能是我的描述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这个串联谐振实验在电容、电磁阀、灯泡不变的条件下,分别在变压器次级电压65V、36V以及本次图片中128V和更换不同功率的变压器的情况下,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重复做过多次同样的实验,而结果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6楼想想看:
您理解有误,也可能是我的描述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这个串联谐振实验在电容、电磁阀、灯泡不变的条件下,分别在变压器次级电压65V、36V以及本次图片中128V和更换不同功率的变压器的情况下,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重复做过多次同样的实验,而结果一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7/15 19:51:53编辑过]

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
1、试验的目的:证明串联谐振时,电源输入的电流是增大还是减小?
2、试验条件是:在电源和负载不变的条件下,电感负载串联适当的电容器,看串联电容器前后输入电流大小的对比。
3、变压器输出端电压增高,是正常现象。没有增高电流就不会减小。
4、此试验结果说明:书中讲的串联谐振时,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是错误的。

电流是减小了,但不等于耗电量减小了,你算一下0.138A电流,功率因数0.682与0.118A电流,功率因数0.912,那个耗电量大?
此试验结果与书中讲的串联谐振是两回事,怎么能说书中的结论是错误的呢?请问此时变压器次级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由以上实验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组数据:
1、谐振前
cosφ=0.682         I总=0.138A
2、谐振后
cosφ=0.912         I总=0.118A
根据已知条件,我们可以计算出以下电量:
1、谐振前
I有功=0.138×0.682=0.094116A
I无功=√I总²-I有功²=√0.138²-0.0941162²=0.100926
2、谐振后
I有功=0.118×0.912=0.107616
I无功=√I总²-I有功²=√0.118²-0.107616²=0.048405
3、谐振前、后各电量的变化百分比
总电流下降:(0.138-0.118)/0.138 ×100%=14.5%
有功电流上升:(0.107616-0.094116)/0.094116 ×100%=14.3%
无功电流下降:(0.100926-0.048405)/0.100926×100%=52%

网友D:
昨晚在这里回复,但不知什么问题老出错,于是跑到“中国工控网”,好不容易大半夜回了,结果被删帖,以后看来要少去了。

2005年我做过试验,1个或2个1UF或0。5UF无极性电容,与一个接触器线圈串联,供电380VAC50HZ。如果电容合适、接触器适当,实测接触器上电压大超过380V,电容端压也达到7、800V以上。很明显地发生了串联谐振。

串联谐振时,在理想无穷大电源的情况下,回路总阻抗Z最小到等效电阻R,电容端压、等效电抗端压为供电电源电压的Q倍,但是,电容端压滞后近90度、电抗电压超前近90度,二者几近抵消,所有380V电压加在等效电阻R上。无串联电容时,回路电流约为380/根号下(ωL^2+R^2),串联电容后,回路电流变为380/R,显而易见,串联电容后,总电流幅值增大。

显然,在Q>1时,串联谐振相当于提高了负载端压。显然,如果不经过精确计算与实验,如果Q值较大,那么负载端压将可能大大超过额定电压,带来危害。

网友D:
总电流减少这个现象,是要看在电网中哪一处测量。另外一点,也要看负载直接供电容量大小或者说电源的电抗大小,如果电源不接近于无穷大,那么,电源也将从理论上参与谐振,这样分析起来稍复杂一些。

楼主,能不能从负载端测量电流,而不是从变压器一次侧测量电流呢?

楼主:
通过11楼的计算,可以看出:
串联谐振电容后,功率因数提高了、总电流下降了,但是下降的是什么呢?很明显是无功电流!无功电流的下降虽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的节电,但是与gclzfc先生的谐振能节电是两回事。

有功电流上升了,因为谐振后感抗和容抗基本相互抵消,所以电路中的阻抗下降为R,有功电流上升了,这个电流对于感性负载即本实验的电磁阀线圈来说,是一种铜线圈直流电阻的损耗,不但不能节能还是一种浪费,具体表现就是电磁阀温升很快。

我的结论是gclzfc先生的理论不成立!即使在采用电容补偿来提高功率因数的情况下,也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锤定音。

最后我要提醒一下,串联谐振电路,本实验电流下降了,但并不表示这是绝对的,不要忘了,这里有个品质因数问题!在高品质因数的情况下,电流还会下降吗?

我相信书本没有错,这个实验实际也是书本理论的再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电流减少这个现象,是要看在电网中哪一处测量。另外一点,也要看负载直接供电容量大小或者说电源的电抗大小,如果电源不接近于无穷大,那么,电源也将从理论上参与谐振,这样分析起来稍复杂一些。

楼主,能不能从负载端测量电流,而不是从变压器一次侧测量电流呢?

我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所谓节电理论的错误,所以一切按照gclzfc先生的要求来做,如果您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参考我在一楼的链接,至于您提到的问题,如果必要我可以来做。

网友C:
谐振前的功率:220.3x0.138x0.682=20.73W
谐振后的功率:220.3x0.118x0.912=23.70W
请问曾老:这是不是就是你所理解的“谐振能”产生出了23.70-20.73=2.98w功率呢?

本来我也想做这个试验,苦于手头连一块电流表都没有,正在准备中。看来我没有必要做这个试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计算完全正确!我的计量插座有功率显示,不过我没有贴上来,与您的计算相符!
所以说,抓住要害,一针见血,比多费些口舌有效地多!

网友E:
楼主的计量插座比较实用,请问型号是JCA1-201还是JCA1-201-GL,在哪里买多少钱?

楼主:
呵呵,是LCDG-ZJ120-012,在淘宝加运费以89元购买,好像还有更便宜的,您可自行查找。

网友F:
如此说来,我这里的条件更好些,有现成的电参数测试仪,电压,电流,频率,电感,电容,功率因数一机搞定,既然各位大佬已经证明了所谓节电理论的荒谬,也就没必要啦

网友F:
对了,还忘了个最重要的,可以直接读出负载功率,有青岛青智,也有青岛艾诺

网友A:
引用:“最后我要提醒一下,串联谐振电路,本实验电流下降了,但并不表示这是绝对的,不要忘了,这里有个品质因数问题!在高品质因数的情况下,电流还会下降吗?

我相信书本没有错,这个实验实际也是书本理论的再证明!!”
回复风尘居士:
1、不论品质因数高低,电工计算公式不能改变,欧姆定律不能变化,因此,在高品质因数时,输入电流也会减小的。如果你能做此试验,最好再做一次,如果不能做,也就算了。
2、无功补偿是否节约电能?不能在电容器附近测量,变压器输出端电压提高,是由安装电容器产生的,不是电源输入增加产生的。测量电源输入的能量必须在变压的输入端测量。
输出端的功率增大是串联电容器产生的,是节电的根本原因。
3、在无功补偿时,有的单位节约电能,少交电费;有的单位不节约电能,电费也不少交,其原因就是因为测量方法不同。
如果你能研究节电理论,一定会在节电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

网友B:
请不要回避问题
由于大师没出图,试着看照片及文字画了个图,如果是你试验的图,请不要回避下列问题。
1.次电路实际意义-----谁会在灯泡中在串个电感,电容?
2。就算有意义:变压器用的是380/220;实际接U1=220vac,那么U2=127.37v---你没量,你量量看是不是近127.37v
3.U2=128;Uc=139.5v;Ul=138v,Ur=?请你也量量。----请不要想应该是36v(灯泡标称)
4.按电工理论:U2=Ur+Uc+Ul;但现在不可能等了,难道UR=-149.5?不可能吧,你最好量量Ur=?
5.你用万用表这样测量是不是合适?我认为不,是不是应该用一个能瞬间测量的仪表?即在某个时点同时出U2,Ur,Uc,Ul的电压,是不是电工理论就欧克啦。不要忘了万用表读的数值时“平均”值。
6.你的试验前后负载电流是多少?是不是灯亮度降低了(或更亮了),电感的磁力降低(或升高)了
7.电容是个储能元件,又是个裂相元件,这也就是你量出的U2《Ul+Uc+Ur的原因。实际上不可能小,否则国家不用扩建电厂了。也是U1为什么不变的理由。

我爱抬,但不钻,希望能解释

网友B: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实验本人进行了5、6遍,分别在变压器次级电压36V、65V、不同的时间等”
从照片看出不了36v,65v呀,看来是变压器问题,万用表问题,计算问题........

网友G:
从楼主做的实验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未串入电容前:电压220.2V.电流0.138A,功率因素0.682.则功率=0.682*220.2*0.138=20.72W
串入电容后:电压220.2V.电流0.118A,功率因素0.912.则功率=0.912*220.2*0.118=23.69W
从以上可以看出,串入电容后,电源输入电流确实减少,所减少的肯定是无功电流.
但串入电容后从电源端输入的有功功率反而比未串前增加了2.97W,所以说串入电容不但不节能,反而增大了?这有点说不通,但实验未对灯泡的的实际功率(亮度)作串入电容前后的测量.有可能是灯泡的实际发光值增加了,也有可能是电容消耗了一部分有功.
对于低功率因素的用户,提高功率因素确实能改善电力品质和节约线损,担对"谐振能"这个说法本人没法理解.

网友A:
回复小笑笑:
为什么有的单位在无功补偿时会节约电能?为什么有的单位在无功补偿时不节约电能?
其原因就是测量方法问题:(1)在变压器的输出端测量,是谐振后负载中消耗的总电能,电能表数字增加,做功增大,但电费不少交。
(2)如果电能表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因为电流减小,电压不变,输入的电能不能增加,如果负载做功增大,就是与谐振现象有关系?用电费讲,就会少交电费(详情请看其它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风尘居士:
1、不论品质因数高低,电工计算公式不能改变,欧姆定律不能变化,因此,在高品质因数时,输入电流也会减小的。如果你能做此试验,最好再做一次,如果不能做,也就算了。
带着您的建议我做了实验,道具清单:电源变压器1个、小型变压器1个、涤纶电容若干、万用表1个、220V灯泡1个。

说明:小型变压器使用其初级线圈做电感用,该线圈电感量2H出头,直流电阻只有几个欧姆,而昨天用的电磁阀电感量亦为2H出头,但直流电阻高达0.9KΩ,很明显本次实验的电路Q值大为提高,为避免谐振电压过高以致超出电容的耐压极限,本次实验使用变压器次级为65V输出端。

图一,变压器次级空载电压65.3V;初级空载电流0.072A

谐振前
图二,灯泡和电感串联时,总电流为0.085A

图三,功率因数为0.566A

谐振后
图四,电容端电压235.2V,总电流变为0.115A

图五,电感端电压233.1V,总电流变为0.115A

图六,此时的功率因数为0.819

图七,此时的变压器次级电压64.6V

楼主:
尊敬的gclzfc老先生,您要的实验我已做了,不知您有什么感想?说实在的,我做这些实验目的固然是证明所谓节电器的理论错误,更重要的是您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挣扎三年之久,其志可敬!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本人可以尽我所能。

网友A:
回复风尘居士:
感谢你为我做的试验,你有没有电能表?或功率表?测量一下输出与输入功率的对比?
1、需要两个变压器或调压器,电容器和小灯泡。
2、第1变压器输出端直接接灯泡,注意:输出电压要低于灯泡电压值的一倍左右。 分别测量出灯泡功率和输入功率。输入功率从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
3、第1变压器的输出端,再接一个变压器,在第2个变压器的输入端(第1个变压器的输出端) 串联或并联适当的电容器,(安装电容器前测量功率因数多少?尽量在0.6以下,如果高于0.6可适当地增加电抗器)。
4、在第2变压器输出端接小灯泡(与第一次试验的相同灯泡,容量为变压器容量50%以下)。
5、后增加的变压器和电容器称为节电器。看安装节电器前后输出功率的对比?
我做的小试验:结果差一倍,但可能不准确,需要再试验证实。
需要设备费多少来信寄给你。

楼主:
您说的实验,完全没有问题,我可以做,不过要等到后天周一我到单位里做。
至于费用,您不必多虑,都是单位里给我准备。
请静候佳音。

网友I:
期待高手过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期待高手过招
不会吧?貌似是高手和幼儿过招吧?

网友K:
太抽象了,您能不能上个图啊,试验都能做画个图纸让我这新人也明白一下~!
想问问楼主你这个灯泡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啊?真要是像 知道一点 老师那样的话岂不是诚心来降低品质因数的?

网友C:
请楼主在第一次试验的基础上,测量一下变压器次级输出电流,只有次级电流才能反映出串联谐振的电流变化。但据我分析只能大概反映出串联谐振时的电流变化,因为变压器容量很小,谐振时次级线圈的电阻可能成了限制电流增大的主要元件。而电工学中的串联谐振,电源内阻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D:
多谢风尘居士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测试环境。

后面这一次试验验证了:在同一供电系统中,串联谐振后电流增大,阻抗下降。——这是节电老先生的迷惑点。问题关键是要在同一供电系统中测量,一个次级一个初级,肯定乱套了。

节不节电,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需要注意,在后面这一实验中,用电抗与灯泡串联,模拟了一般感性负载。我们发现,电抗上的电压200多,而电抗与灯泡串联后的电压矢量和,必然超过200VAC——供电电源是60多。如果普通380供电系统,额定电压380的感性负载,发生串联谐振时,会发生什么?大家对此不会有疑问吧?

网友L:
其实你们做实验的时候,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同一条件和同一时段。

要想实验数据能够服人,就要在做实验的时候不同的实验都要在同一条件下去做;在读取数据的时候每个实验都要在同一时段内去读取;而不是拆了又接再去读取另一个数据,又或者动不动就改变输入电压或改变负载条件,这样的话你就不能保证实验在同一条件了。

要做好这个实验,电源一定要采用稳压电源,同时在输入、输出端接上检测仪器仪表,同时观察并记录输入与输出的各项参数,然后在不改变仪器仪表和主要电路的连接前提下,直接串上所需的电容,再次观察和记录输入与输出的各项参数,这样将两种不同的实验数据做对比才能知道是否如那位只认死理的老先生所说的那样有“节电奇迹”。

做这样的实验,我建议测量仪器仪表采用单相电参数综合测量仪,有多少测量位置就用多少台,通常输入与输出各一台,如果负载端也要测量,则可增加一台。这种电参数综合测量仪可以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和功率因数,具体型号我忘了,浙江、上海有得生产。

作为鼓吹“节电奇迹”的老先生,为什么不自己买这些设备去做实验呢?

我十年前是专门搞仪器仪表维修和计量检定的(近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做实验是我的老本行,如果鼓吹“节电奇迹”的老先生能够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提供资金求别人做实验,那么,只要你按我的要求购买实验所需的单相电参数综合测量仪数台,实验电路所需的元配件以及实验用的稳压电源,同时提供路途旅费和包食宿,我可以到你那里帮你做实验,反正我现在也空闲无聊,正想找点事情玩玩。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回帖。我发现gclzfc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好多年,他在论坛上的一些发言漏洞很多,我做这个实验的初衷就是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打开心结——一个退休的人帮帮他又何妨?再退一步讲,这个过程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

“老兔子”所言极是,有那样的条件固然很好,我想后面的实验还有很多很多,随着实验的逐步进行,也会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如果这些问题需要更为先进的仪器才能解决,我想在网上会有更有能力的人接手,那么届时我的这些实验资料也是很好的参考……

网友B:
老兔子说的再理。
按gclzfc所述实验能说明问题吗?
使用白炽灯就是个错误,白炽灯的阻值是变的,且提供电压要降低一半,此时白炽灯的特性稳定吗?为什么不用电阻?难道就为了说明加电容可以提高做功能力,这根本不需要证明,身边的产品太多了,比如开关电源,定时器,PLC......

谐振,共振,自激,震荡,是不是在不同角度对同一现象的不同提法?

谐振“能”是存在的,但从哪来,gclzfc认为是加适当电容的缘故,电路谐振了产生谐振能量;谐振后为避免对设备损坏,gclzfc提出加调压器。。。。
要想证明这个能量从哪里来,很简单,撤掉原边电源,你看它还有没有。
当然这是根,产生的原因还在电路中的电感及电容不适当的组合,使得各路的电压(电流)共振了。实际上应该避免,要不怎么解释电容爆炸。

在这个论坛没见到实验电路图,不可思议,要求做的实验是降压做,负载是白炽灯也不可思议,lz用380/200/110/24变压器是否恰到,在不标准的情况下,想得出“标准”答案.......?

网友M:
您理解有误,也可能是我的描述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这个串联谐振实验在电容、电磁阀、灯泡不变的条件下,分别在变压器次级电压65V、36V以及本次图片中128V和更换不同功率的变压器的情况下,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重复做过多次同样的实验,而结果一致。

网友A:
回复老兔子:
我承认我没有能力研究节电问题,在80年代初因为我们单位缺少电能,给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对节电问题特别感兴趣,对节电的效果进行探讨。
经过多年研究:在电工书中找不到答案:电容器的调相作用,只能提高总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减少电路中的有功损耗,对负载做功大小没有影响。在电感负载中节约的电能为零。
但经过做小试验:发现输入的电流减小,输出的增大?这是为什么呢?联系到节电奇迹,我认为节电奇迹是值研究的,是可相信的。
可惜,自己没有能力,在论坛中求援,不曾想得到的是........我错在哪里?
我忠心感谢为我做试验的好心人!

网友K:
不应该改变试验条件吧~!
引用 网友M:
您理解有误,也可能是我的描述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这个串联谐振实验在电容、电磁阀、灯泡不变的条件下,分别在变压器次级电压65V、36V以及本次图片中128V和更换不同功率的变压器的情况下,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重复做过多次同样的实验,而结果一致。
不应该改变试验条件吧~!

网友K:
TO:风尘居士老师
您能不能出个图啊,只看照片实在是很难看清你试验的目的~!

网友N:
顶一下,为各位的认真和探索精神感到钦佩!
我10年前在一个节能电器厂作过近十年的节能产品检测工作。节能电器是如何节能的理论现在差不多都忘光了。但看了此帖,忍不住也要说说了。
本人先后从事过电容补偿柜、星/角节能运行柜、可控硅(据功率因数)调压节能柜、电抗降压节能柜、稀土永磁节能电机、抽头式调压节能电机、磁阻电机、变频器等设备的生产检测和节能检测。从节能上看,电抗器降压,节能效果最好,但适用范围受限。节能也可以从电机本身和对电机的控制(柜)两方面来进行。同一生产场所,将普通电机换为节能型电机,或换用节能型电源变压器、或换用控制柜(如可控硅调压柜),都会产生节电效果。节电的方式和方法实在是多种多样。
但电容补偿柜的节电效果,只得出节电5%~8%的节电效果。至于串联电容节电器,未接触过,串联谐振情况下,负载端电压可能要数倍于电源电压,有实际运行的可能性吗(什么负载能受得了?!)?
电容的谐振原理,常规电工书籍中都有定性分析,虽然我们不唯书本,就像是我们分析一个人的实际能力不唯文凭和学历一样,但书中的理论恰恰是经多次试验得出的结论,不是凭空产生和纯理论推导产生的,确定是毫无悬念的!!书中的这部分理论,为实践所证明,就像是人吃了饭就不饿一样,确定是不错的啦。
在此也谢谢热心的风尘居士先生,不嫌麻烦付诸实践地要验证“节电奇迹”是否存在,以解开gclzfc先生之心结。论坛中此类朋友甚多,实属我工控网之幸啊。

网友K:
个人最初对提高功率因数的印象:本人毕业进入单位时最初在变电室做维修电工,当时正好赶上单位增容,低压部分的配电柜,电容柜都是和师傅们一起组装的(呵呵,这种机会不多得)所以投入使用后这组柜子出现了什么问题,师傅们都会先让我去查(1是因为我也参加了组装,2是让我对图只能更加熟悉)。记得当时维修电容柜完毕后,再次投入电容时,随着电容的投入的确能看出总电流是在下降的,再加上功率因数高会有奖励(当时不知道奖励是电业局发的)所以当时的第一印象是投入电容可以降低电流也就是省电。
但是随着干的时间长了,接触的东西多了,觉得自己的想法好象是不对。
原因:1、电业局的收费是按照有功功率收取的。
        2、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xCOSφ=3^1/2UIxCOSφ
           3、电流表上显示的电流是视在功率的电流
        4、COSφ=P/S
        5、所以在投入电容后P=S↓xCOSφ↑,所以有功功率是不变的。
所以要是想要提高功率因数来节省用电费用有两种可能:
1、自己使用发电机供电,可能会节省燃油的费用。
2、电业局已视在功率为收费标准。
不知道各位老师有什么意见和补充~!欢迎讨论~!
不过我还是想请风尘居士老师能把实验的图纸传上来。让我们这种入门级学员长长见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老兔子:
我承认我没有能力研究节电问题,在80年代初因为我们单位缺少电能,给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对节电问题特别感兴趣,对节电的效果进行探讨。
经过多年研究:在电工书中找不到答案:电容器的调相作用,只能提高总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减少电路中的有功损耗,对负载做功大小没有影响。在电感负载中节约的电能为零。
但经过做小试验:发现输入的电流减小,输出的增大?这是为什么呢?联系到节电奇迹,我认为节电奇迹是值研究的,是可相信的。
可惜,自己没有能力,在论坛中求援,不曾想得到的是........我错在哪里?
我忠心感谢为我做试验的好心人!
你没有错,只是还有一座山没有翻过去,翻过这座山……
如有冒犯还请曾老谅解。

网友C:
感谢楼主用实验说明了问题。

网友D:
输入电流小、输出电流大,您先别急做定论,也别慌。

关键问题是变压器输入功率、变压器输出功率,实验测量这两个参数,做比较,看看有功电能是否会“凭空”产生。

如果,无法测量输入输出的功率,那么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因数也无妨。

我们一定要做的是,输入、输出的比较,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

网友O:
从贴图来看,楼主所用的变压器次级有三组输出电压,分别是:220、110、24V.何来36V之说。

网友O:
9楼说的没错!

网友D:
楼主没有把最明白的证明是否节电的实验结果公布出来呀

楼主:
感谢xq09181老师的鼓励,上次变频器维修承蒙指教,在此表示感谢。
感谢工控网的管理员将本帖封为精华,使我有动力将第三个实验进行完,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将实验结果公布。
感谢关注本帖的朋友们给予鼓励。

楼主:
第三次的实验结果
带着gclzfc老先生在29楼的要求,本人于周一开始着手准备,期间几经周折,在gclzfc老先生的指导下,于本周五终于完成,耗时20多个小时。现将实验数据发上来。

以前两次的实验之所以没有提供图纸,原因是电路实在是很简单——LRC串联谐振电路,只要认真看帖,一定知道实验电路,而本次实验相对复杂,所以提供图纸并附实验数据,看不清的朋友有两个方法:1、点击本图,可以打开放大了的新页面;2、将本图“另存为”到电脑里放大观看。

楼主:
从第五步骤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灯泡的端电压高达260V,为了安全实验中采用两个灯泡串联。
对第四和第五步骤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尽管第五步骤中电容器的加入使灯泡的功率提高,但是输出功率并未大于输入功率。

当电容器加入后,会与调压器次级电感、电抗L、变压器初级发生一系列关系,但是此处最主要的是电容和变压器初级的并联谐振关系,并联谐振电路使谐振元件的电流增高,当高于正常值的电流流过变压器初级时,必然使次级感应到一个高电压,因而灯泡的功率有所上升,实验中我发现此时的灯泡有明显的闪烁,如果我在步骤五的基础上再加一个2uf电容,这个电压会上升10V,灯泡更亮但闪烁的更厉害,如果再加2uf,电压会继续增高10V,灯泡闪烁强烈。这说明两个问题:此时的电容是在作为一种储能元件,当电源波形处于低谷时向外释放,释放后必然要继续向电源索取电流,但由于中间电抗L的作用使这种充电过程变慢,所以频率降低,具体表现就是灯泡的闪烁感增强;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说明另一个问题就是——这根本不是谐振能!由电源端测量的有功功率值可以证明。

有人说,如果我在调压器的输入端和测量用的插座之间再加一个电阻进行“隔离”可能会使测量的电流降低,进而使输入功率小于输出功率,这可能吗?我虽然还没有实验但是我敢断言,由于电阻的限流作用,电流会下降但是调压器初级的端电压必然升高,换言之,功率不变!

上述分析不全面,可能也不够准确,但是足以说明谐振能不存在!即使我们通过某种手段例如在调压器输入端加电阻或者其它器件,使测量值(功率)真的降低那也是一种干扰测量的手段,而非真的有新能量产生,说到家就是节电专家对谐振电路似懂非懂!

楼主:
再补充强调一点:如果真的有谐振能,那么谐振频率一定是50HZ,那么变压器次级承受“50HZ谐振能”的灯泡一定不会闪烁!正如步骤二所示那样灯泡没有闪烁感!除非节电专家能够证明此谐振频率不是50Hz(我想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也就不能称其为谐振了)或对此表示怀疑,那么我一定会用示波器给你看!

网友D:
最后的实验步骤真多,但是没有串联谐振。

不知道gclzfc怎么看?

网友D:
在我的理解中,证明串联谐振是否产生“谐振能”,只需要用变压器供电,在变压器二次侧接出一个简单的串联谐振电路,用有功功率表测量变压器一次与二次功率、功率因数等等,比较一下就OK了。

网友B:
楼主辛苦
我认为“谐振能”是存在的,但不是第3种能(节电专家说的能),而是源能,储存能在容抗感抗阻抗的某种特定情况下,其中的电流电压重合达最大值,即谐振了。
楼主的图出来了,一目了然。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节电专家要求?
1。为什么不用纯电阻,灯泡的阻值是不是定值?最简单的验证:冷态电阻,热态电阻是不一样的。
2。图3 为什么将U2调高到246..8(不会没调,加了L及BY就自动升高吧);L为什么与BY串接?(为了图4BYU2=80?)
3。L是感抗,BY也是感抗,C与BY并再串L,能说是串联谐振吗?节电专家提出的电路?
我认为节电“专家”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张冠李戴。
谐振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希望发生的,因为它的破坏性非常大。

楼主:
呵呵,感谢楼上的朋友一直关心本帖,现对您的上述问题做一解答:
第一:这个电路的形式来源于节电专家,他认为这种电路可以初步检测谐振能是否存在。
第二:这只是一个定性的实验,所以冷态电阻还是热态电阻不影响实验结果。
第三:因为步骤二中将灯泡端电压调到80V,测量了相关电量,所以在使用了变压器后也要调到80V,这样才有参考价值。
第四:这个实验主要目的是看C与BY初级并联谐振(专家言此时可产生谐振能)后对灯泡的作用,L的作用我个人理解是为了在谐振前得到一个低功率因数的电路。
      详情可参考29楼的描述。

网友P:
看了这么多辩论"节电"的贴子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永动机始终是个梦想 能量守衡才是真理

网友Q:
哈哈,你自己做的电路你自己看不出缺点来吗,你把功率因数的测量放在变压器的前面,所以电补偿的是变压器的无功,就对变压器而言,当然会有节电效果,如果,你放在变压器以后,就不一定会那么明显了。在试验中,你的灯一直就没亮过,你哪测的都是变压器安载的参数。所以,不足为据。
   如果灯能亮,则电压产高,灯用电量更大,相应总电流就会更大。
    呵呵,一己之言,楼主不必在意。

网友R:
较真,这个试验就是没有代表性,这样接的话灯泡会变很暗,作为现实生活当中的节电是两码事

网友S: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科学发明家特斯拉传记”
特斯拉是这方便的鼻祖
看这个传记可能对你们有用

网友T:
请注意,节能与否的衡量标准是不影响负载(及负载特性不变)的情况下,电网供电功率是否降低.
第一个实验:
1,如果灯泡是负载,谐振电路是节能器,则对于灯泡来讲是不节能的,因为串入谐振电路后,总回路电阻增加,功率降低,通过灯泡的电流减小,所以虽然能测到变压器初端输入电流降低,但灯泡的输出功率也降低,计算一下就知道,节能器反而增加了能耗.

2,如果把电感看成负载,电容为节能器,是节能的,但注意!节能只是应为提高了电感的功率因数!而非电容产生了新能量!
    这时候为什么总电流会降低呢?这里就要考虑两个因素,叫"磁饱和""额定磁强.
    先说节能本质:   电感负债的无功主要由于电流产生磁场,由于是交流所以是交变磁场,而交变磁场又使导线产生反向感应电动势,使电压滞后,无功损失就损失在这,而引入电容之后就相当于在这时候引入旁路是电压传递绕过电感,待电感后端电压抬高后,电感的感应电流对电容充电,而不是需要用电源电流来中和,节约的也就是中和反向感应电用掉的电源电能.
   磁饱和:电感的负债实际上是对周围输出磁场,而输出磁场是由有功电流提供,而每一种介质值都有磁饱和点,电感也有额定的输出磁强,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功电流是有限值的.
    所以当电源容量x功率因数>有功电流限值时,功率因数升高,则导致电源供流降低,磁感应强度不变
   而当电源容量x功率因数<有功电流限值时,功率因数升高,则导致电源供流不变(理想)或轻微降低(内阻),磁感应强的增加.

电机也是同样的道理.电机负载特性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功率因素总供电电流会降低,并且电机功率因数永远小于1,

并电容只在提高功率因素,是不可能生发新能量的.!!!!!!!!!!

第二个实验就不用说了!

网友U:
本人没有动手试过!
得出什么结论,让我学学!

网友B:
谢谢,会找的
引用 网友S: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科学发明家特斯拉传记”
特斯拉是这方便的鼻祖
看这个传记可能对你们有用

网友S:
打我8棍子我也不会相信这个,如果这个是真的,将会颠覆历史,就如同经典牛顿力学跟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
这么小儿科的东西如果是真的,早在100年前就应该被发现,还等到现在

网友V:
要搞清这问题简单     1.要搞清楚什么是节电  2.用什么设备做实验3.如何用合适的测量设备正确的测量        我看楼主对节电这个概念很模糊   测量的方法也不对   这个实验没水准    我踩了   不过还是有表扬的地方  肯去做实验  肯上贴  我顶了

网友E:
我想大家有些搞错对象了,楼主做的实验是根据gclzfc所谓的"节电奇迹"的要求和电路做的,目的就是再现gclzfc的实验过程,得出相关参数进而否定gclzfc的节电奇迹,事实经过楼主的实验及得到的相关参数已经否定了gclzfc所谓的节电奇迹,大家莫要把楼主误认为节电奇迹的gclzfc先生!!

网友E:
这里有【无功补偿前后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实测图片】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7/2010072213442500004-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大家有些搞错对象了,楼主做的实验是根据gclzfc所谓的"节电奇迹"的要求和电路做的,目的就是再现gclzfc的实验过程,得出相关参数进而否定gclzfc的节电奇迹,事实经过楼主的实验及得到的相关参数已经否定了gclzfc所谓的节电奇迹,大家莫要把楼主误认为节电奇迹的gclzfc先生!!

呵呵,真正的看帖者,赞一个!
我不喜欢在论坛上与人抬杠,所以我坚持一个原则:对于走马观花式的游客留言以及半瓶子水却自以为是的自我宣言不予理睬。

网友W:
能有电路图最好

楼主:
图一

图二

为了验证55楼的推断,今天将实验还原,并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图一是实验三步骤五中灯泡两端的波形,图中的波形在动态时是上下浮动的,这里重点观察右下角的显示—12.5Hz这个频率是指储能元件充放电的频率,当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并联一个2uf电容时,功率因数由0.825下降到0.752,说明此时的电路离谐振点更远了并且从电源端看电路已变成容性负载,如果刚才真的是谐振能在起作用的话,那么此时的“谐振能”应该降低,但事实是灯泡的端电压不降反升约10V(对比图一、图二的右上角—),而且灯泡的更亮了,其端电压的波形看图二,充放电频率变成16.5Hz。这说明灯泡功率的提升根本就是储能元件的作用,没有什么谐振能的存在!

本帖将告一段落,没有特殊情况,本人不会再延续此类实验。想起一句话:人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要说的是——那些相信谐振能的专家们,祝你们怀揣谐振能的梦想一路走好,恕不远送……

网友X:
风尘居士功底不错
看完全贴,所谓节电原理实属荒谬。但也看出风尘居士功底不错,理论分析与实验能力都不错。

前面有个地磅电源的电路也分析得很到位。难得难得!

请问您能是哪个大学的教授?

楼主:
楼上的朋友过奖,现在的大学教授都在忙着挣外快,不会到我们这样的论坛的,我想这个论坛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工人阶级吧,我本人也不例外,呵呵~~

网友Y:
看到上边的波形,与灯泡的闪烁,感到有点意外。想来这才是真正的产生了谐振了吧。谐振频率16.5Hz,与电源频率的叠加,产生了波形畸变。
一、二两个实验应该算不上谐振吧,因为可以计算LC的谐振频率不会等于50Hz的。所以只能算做移相电路。

网友J:
谐振能的砖家们,祝你们怀揣谐振能的梦想一路走好

其实早在2006年,俺就驳斥过砖家,却是鸡同鸭讲

网友X:
反复看了这个帖,中国工控网的刘志斌、季全共回答得非常详细。季全共还画了图。

电动机电感线圈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阻与纯电感的串联,也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阻与纯电感的并联,等效电路参数值是可以计算的,所以计算时要结合具体的等效电路图,不要光针对某个理想模型不去结合物理概念计算,电阻值、电感值、电容值、品质因数、谐振固有频率等,这些是电路的结构参数。由元件结构和电路结构确定,对固定电路是内在的、不变的。而电压、电流、功率等物理量的值,还与外界(电源)条件有关,额定条件和实际条件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曾老的物理概念不清楚,逻辑混乱。(从刘志斌、季全共给的回答可以印证)

刘志斌、季全共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曾老为什么还不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