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各位大虾们,我刚学电工问一下,星三角电路如果相序接错会短路吗?谢谢,怎样接不会短路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      U1------W2    V1-----U2    W1-----V2   正确接法

网友B:
对,2楼说的很对。

网友C:
接错了电机反转,或不转

网友D:
只有一个结果跳闸

网友E:
我见过一个例子,好像是电工把线掉了两根,然后送电,启动后250断路器直接跳闸,不过电机没烧。这个电机110KW,刚刚重新绕好线圈的。

网友F:
看是哪里接错咯,如果是电机接线盒六个桩接错,短路不了,电机无法启动

网友G:
不考虑头尾接错,仅考虑头或尾1组相序接错的情况:
星形时:启动旋转,但有可能是反转。
三角形时:缺相,两相运行,跳闸或保护动作或电机烧。

网友H: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启动时时正转,转换后是反转,然后跳闸

网友I(2011-01-04):
不会放炮的,大胆的操作就行。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两相之间一定要加有绕组!面包机

网友J:
正好要弄这个  呵呵

网友K:
转换后电流可能会过大。。。 使热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