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请教下各位:我前几天帮别人买了个三菱E740 3相380V的变频器,回来后他说在家里用220V的单相电把参数设好了给别人装上机台用了.我感觉奇怪,难道用单相电可以有方法接3相的变频器,问他他也不说,各位是否有这样设参数的经验或方法?

网友A:
施奈德的可以 三菱还没注意
如题

网友B:
一般小功率的都可以

网友C:
你提的问题是否指变频器自身电源要用在单相220V上,如果是,一般变频器小功率1.5KW以下就有这种规格,只要选型,这样价格低.如果选380V电源,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D:
不要信他说,一般的变频器出厂的预设就有电压监控功能,380V的加上220V的电压,基本上连自检都过不了,更加不要说进入菜单。。

————————————
qlin注:
删去了上段两个没有意义的词(及多余的标点):“废话,”“瞎”

网友E:
   对删去5楼mat3210回复中 两个无意义词的说明:
   可以发表正确或错误的意见,但用字必须文明,这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网友F:
有的变频器在家调似时可以用单相电源调试参数

网友G:
搞个220v变380v的升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啊~通过参数将缺相检测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I:
三菱E740三相380V;不仅可以利用220的电源来调试;如受到环境限制;利用220V的电源都能满足设备正常运行。
楼主你应该很少接触变频器吧!呵呵
目前小功率的变频器这样接法都没问题;但大功率变频器就不允许了。

网友J:
呵呵;三菱的400V变频器用AC220V时可以改参数,但不能运行;
有的品牌则是一通电就低压报警,不允许修改;

网友K:
说的对
大部分变频器都是可是的,我有时也是这样用的,不过好似乎也不是每个小的都能这样,刚刚接触过一种变频器是2.2KW,三相380V的,说是能用220V的,不过也没有试的了,,,,不过就算不能也会有报警的了,没有报警的不就能用了吗。。。。。当然的了这要用对变频器有没的不良的损坏,有多大的损坏我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L(2010-08-27):
你朋友也不够意思的,呵呵,你问了他也不告诉你.
看说明书,基本上都有说明的.了解一下咯!

网友M:
可以用,小功率可以。基准频率设置为50HZ,基准电压设置为220V.电机接成△型

网友N:
是否是通过重设基本频率和电压,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