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使用安川的伺服电机来完成正反转,是不是通过改变驱动器的CN1-5和CN1-6的给定电压的正负极来完成?

网友A:
如果是脉冲加方向控制,只要找到方向的信号端子,接通和断开就能换向

楼主:
谢谢fumz78老师的回复,经您一提醒我又找了找资料看了一下脉冲形态下的控制,又多学了一点。但是我想问的是模拟量0-10V输入的速度控制模式下的情况~!还请老师赐教~!

网友A:
看下你的伺服手册,模拟量控制是不是正负电压控制的,如果是那正负就能决定速度
同时看下手册在速度控制模式中有没有正反转控制端子信号,如果有在电压只是0-10V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通过这端子来控制正反转

楼主:
是不是这样控制?
在不使用内部速度的情况下,通过改变CN1-41的电平高低来改变其正反转的方向?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接线好象不是直接控制驱动器来改变的旋转方向,改变旋转方向的继电器好像是接到运动控制器上了,现在正在找资料。有问题在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