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由电机铭牌上的绝缘等级反映的温升,如何与电机在使用过程中电机外壳温度建立联系?能否直接将温升理解为电机外壳的允许温度?

也就是,请教一下:电机在使用中,操作人员如何判断电机壳温正常与否?

网友A:
铭牌的绝缘等级温度,是电动机极限温度,如果超过结缘等级温度电动机会烧掉,电动机运行中,可以用手背面去接触一下电机外壳,感觉一下温度,就知道了吗

网友B:
经验:感觉烫手就不行了

楼主:
尽凭手烫不烫,本人觉得不科学:1各种电机绝缘等级不一样,显然其耐温程度不一样;2本人也试过,手感烫的时候,用测温仪测量,50度还差一点,难道电机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C:
手放上能坚持3秒就可以三秒以后建议用测温枪,监控用行,现在温度不上75是可以用的

网友D:
温度太高一定会有问题的,转子还是要好一点的轴承.轴承在电机中有很大的关系,希望注意.

网友E:
现在都流行变频调速,很多流水线体都是在低频状态运行,又不是专用电机,发烫很常见的,厂家太不厚道,大家要赚钱,没办法,凑合吧

网友F:
我见过的流水线,一般是有齿轮减速箱加变频器调速的,电机发热并不太厉害。

网友G:
有的活塞空压机,电机温度很高的,但是用感觉也没什么不妥。

网友H:
干吧,为了资本家!

网友I:
靠手感觉应该也有个差不多了
以前也经常用到测温仪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手放上能坚持3秒就可以三秒以后建议用测温枪,监控用行,现在温度不上75是可以用的

同意5楼的观点。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分A、E、B、F、H 5个等级,它们的允许工作温度分别为105、120、130、155、180摄氏度。
   环境温度为40摄氏度时的允许温升分别为60、75、80、100、125摄氏度。

网友K:
一般的电机60-70度可以正常使用,注意轴承润滑就行,
绕线式电机可以105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