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我看到我们厂的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用变频器控制时,一般要求频率下限是15Hz,图纸上要求调试时,不要低于15Hz。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的频率下限都是15Hz呢?低于15Hz,电机发热太厉害,危险?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变频的电机不论是不是变频型还是普通型。都应该强迫他冷,而不应该自冷。如果变频的电机采用自冷,那必须要限制最低频率。

网友B(2013-12-09):
如果不是变频电机的话最低25HZ,在低的话电机发热会烧毁电机,变频电机的话可以低到15HZ左右。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下限频率20-25Hz。
西玛电机www.xiandianji.com

网友C:
为什么会设置运行下线呢?为什么频率太低的话电机发热会过多呢?低频的时候电流会变大吗?电流为什么会变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