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0-07-14):
我用的GX编程软件,台达的PLC,台达TP04G/02G的数据线.怎么就与PLC连接不上呢?请哪位师傅仔细的讲解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台达PLC不是要用WPLSoft 的编程软件吗?

你用GX的肯定不行.

网友B(2010-09-10):
GX 是不是只能三菱的用啊

网友C(2010-11-14):
GX-deveopler是三菱的编程软件啊,台达的PLC不能和三菱的通用啊,我建议你用台达PLC的编程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