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5):
 本篇文章我将通过我公司生产的教学实验设备--plc实验箱来帮助大家学习plc入门。实验箱为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控制对象,与主机(plc)机型无关,可以与西门子、三菱、omron等机型匹配。箱内有一块工业控制现场模拟实验板,上面分为六个实验区。有由多个微型直流电机拖动和光电开关检测组成的直线和旋转运动控制实验区、交通灯控制实验区、输料带、混料罐、以及辅助控制信号实验区。每个实验区可开设2~5个实验,而且还可以扩充。例如:旋转运动实验区可作正反转实验、旋转计数实验、就近旋转实验等;直线运动控制实验区可作直线自动往返运动控制实验、小车自动选向定位控制实验、电梯控制实验等等。辅助控制信号实验区有高速脉冲信号源、数码开关、钮子开关、方式开关、声光显示、数码显示等。 可以使初学者接触接近工厂实际深入系统的学习,而并非只是学学理论编编程。以下为初学入门的实验内容。请初学者按照实验顺序来边实验边看书学习。需要参考程序的请大家发上来邮箱或qq,我会发送给你。
实验一: 基本逻辑指令实验
一、实验目的: 掌握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操作方法,熟悉基本指令以及实验设备的使用方法。
二、实验设备: 1. 可编程序控制器
2. 编程器或计算机编程软件
3. sac-pc可编程序控制器教学实验设备
三、实验任务: 按照下面给出的控制要求编写梯形图程序, 输入到可编程序控制器中运行,根据运行情况进行调试、修改程序,直到通过为止。梯形图参考程序见附本。

1、       走廊灯两地控制
i/o分配: (输入、输出端子编号由用户根据机型补写完整)
┌────┬───────┬─────────┐
│输入信号│信号元件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楼下开关      │开关信号区        │
│     1  │楼上开关      │开关信号区        │
├────┼───────┼─────────┤
│输出信号│控制对象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走廊灯        │ 声光显示区       │
└────┴───────┴─────────┘

2、       走廊灯三地控制
i/o分配:
┌────┬───────┬─────────┐
│输入信号│信号元件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走廊东侧开关  │开关信号区        │
│     1  │走廊中间开关  │开关信号区        │
│     2  │走廊西侧开关  │开关信号区        │
├────┼───────┼─────────┤
│输出信号│控制对象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走廊灯        │ 声光显示区       │
└────┴───────┴─────────┘
3、       圆盘正反转控制
i/o分配:
┌────┬───────┬─────────┐
│输入信号│信号元件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正转信号按钮  │ 直线区 任选      │
│     1  │反转信号按钮  │ 直线区 任选      │
│     2  │停止信号按钮  │ 直线区 任选      │
├────┼───────┼─────────┤
│输出信号│控制对象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电机正转      │ 旋转区正转端子   │
│     1  │电机反转      │ 旋转区反转端子   │
└────┴───────┴─────────┘

4、       小车直线行驶正反向自动往返控制
i/o分配:
┌────┬───────┬─────────┐
│输入信号│信号元件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停止信号按钮  │ 直线区 任选      │
│     1  │正转信号按钮  │ 直线区 任选      │
│     2  │反转信号按钮  │ 直线区 任选      │
│     3  │左限位光电开关│ 直线区 左数第一个│
│     4  │左光电开关    │ 直线区 左数第二个│
│     5  │右光电开关    │ 直线区 左数第三个│
│     6  │右限位光电开关│ 直线区 左数第四个│
├────┼───────┼─────────┤
│输出信号│控制对象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电机正转      │ 直线区正转端子   │
│     1  │电机反转      │ 直线区反转端子   │
└────┴───────┴─────────┘

实验二:   计时器指令实验

一、实验目的: 熟悉计时器指令以及实验设备的使用方法。
二、实验设备: 略。
三、实验任务: 按照下面给出的控制要求编写梯形图程序。
   1通电延时控制
      输入  0  on     ┌──────────┐
               off  ─┘                    └────
      输出  0  on     │2秒 ┌───────┐
               off  ────┘              └────

   2断电延时控制
      输入  0  on     ┌──────┐
               off  ─┘            └────────
      输出  0  on     ┌──────────┐
               off  ─┘            │ 2秒  └────

   3通电断电延时控制
      输入  0  on     ┌──────────┐
               off  ─┘                    └────
      输出  0  on     │2秒 ┌───────────┐
               off  ────┘              │ 2秒  └

4闪光报警控制
      输入  0  on     ┌──────────┐
               off  ─┘                    └────
      输出  0  on     ┌┐  ┌┐  ┌┐  ┌┐
               off  ─┘└─┘└─┘└─┘└─────
                      1秒       2秒
      i/o分配:
┌────┬───────┬─────────┐
│输入信号│信号元件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开关          │开关信号区        │
├────┼───────┼─────────┤
│输出信号│控制对象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信号灯及蜂鸣器│ 声光显示区       │
└────┴───────┴─────────┘
实验三:   计数器指令实验

一、实验目的: 熟悉计数器指令。
二、实验任务: 按照下面给出的控制要求编写梯形图程序。
   1按钮计数控制
      按钮按下3次,信号灯亮;再按2次,灯灭。
      输入  0  on     ┌┐  ┌┐  ┌┐  ┌┐  ┌┐  ┌
               off  ─┘└─┘└─┘└─┘└─┘└─┘
      输出  0  on                 ┌─────┐
               off  ───────┘          └────
      i/o分配:
┌────┬───────┬─────────┐
│输入信号│信号元件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按钮          │直线区  任选      │
├────┼───────┼─────────┤
│输出信号│控制对象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信号灯        │ 声光显示区       │
└────┴───────┴─────────┘
   2用计数器构成计时器 (有断电记忆功能)
      输入  0  on    ┌───────────┐
               off ─┘                      └───
        tim000 on    ┌┐  ┌┐  ┌┐  ┌┐  ┌┐  ┌
               off ─┘└─┘└─┘└─┘└─┘└─┘
           扫描周期→││←      →│  │←计时器设定值
      输出  0  on    │ n 秒 (次)┌────┐
               off ───────┘        └───

      i/o分配:
┌────┬───────┬─────────┐
│输入信号│信号元件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开关          │开关信号区        │
├────┼───────┼─────────┤
│输出信号│控制对象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信号灯        │ 声光显示区       │
└────┴───────┴─────────┘

  3.圆盘旋转计数、计时控制
圆盘电机起动后, 旋转一周(对应光电开关产生8个计数脉冲)后,停1秒,然后再转一周……,以此规律重复, 直到按下停止按钮时为止。
     i/o分配:
         ┌────┬───────┬─────────┐
         │输入信号│信号元件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起动按钮      │直线区  任选      │
         │     1  │停止按钮      │直线区  任选      │
         │     2  │位置检测信号  │旋转区            │
         ├────┼───────┼─────────┤
         │输出信号│控制对象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电机正转      │ 旋转区正转端子   │
         └────┴───────┴─────────┘

 4测扫描频率
    用计数器、高速计时器测cpu每秒扫描程序次数。用编程器监控方式,观察计数器每秒所记录下的程序扫描次数。
    i/o分配:
         ┌────┬───────┬─────────┐
         │输入信号│信号元件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0  │起动按钮      │直线区  任选      │
         │     1  │停止按钮      │直线区  任选      │
         ├────┼───────┼─────────┤
         │输出信号│控制对象及作用│元件或端子位置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