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0-07-15):
MOV   K100    D100       采样时间
           MOV   K0        D101      正作用
           MOV   K300    D103       比例系数
           MOV   K30      D104       积分时间
           MOV   K10      D106       微分时间
           PID    D50      D46     D100     D200
                   设定值  测量值  PID首地址 PID调节后值

请问各位,我要把PID 调节后的数值控制在0-100的范围。怎样才能写入S3+1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这些参数呢?(我现在这样写应该是只写了bit0吧,只能控制作用方向。)

网友A:
MOV HFFFF D103  将D103中的每一位置1

将Bit0~Bit15要设置为ON的位排排队,转换为16进制或者十进制,就可以了。

楼主:
还不是很懂,可以举个例子说明吗?实践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