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5):
我门的设备上面的照明电路为什么一合开关就跳闸?而且总开关也跳闸。元器件也没问题,电路也没有短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短路怎么会跳闸?!接线有没有破皮接地了?

网友B:
照明零线没经过漏电保护器吧

网友C:
什么照明电路?

网友D:
先初步判断是什么原因跳闸,比如楼上所说有无漏电保护器;
再者是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还是线路调试时出现的问题。

哦,是了:
“设备上面的照明电路”,是设备上的工作灯吗?
是一个灯,还是一组灯,哪种类型的灯?

这么一来,缺乏条件,不好分析,呵呵。

网友E:
问题情况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F:
是什么灯?多少功率?开关的跳阐电流整定多大?

网友G:
极有可能照明回路对地短路,仔细查查吧

网友H:
过4p漏保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极有可能照明回路对地短路,仔细查查吧

照明回路对地短路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使用过程中会无缘无故会跳闸

网友J:
照明回路的火线对地短路,好好查一下。

网友K:
总空气开关欠压线圈故障或缺相

网友L(2010-10-06):
gege  佩服你  不是短路 就是漏电 没什么问题 不要弄什么急急急的 郁闷

网友M:
一跟一根的拆掉检查。

网友N:
是不是日光灯啊,接个灯泡看看线路有没问题!

网友O:
跳闸开关本身出问题也是不能放过的,元件 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