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5):
请问把压力传感器的值累加取平均值(累加50次取平均值)这样的程序该怎么写,新手向各位请教

网友A:
诸如:  MOV AIW0,VW0
   然后将VW0转换为DINT类型,即ITD   如VD100
         然后 VD10+VD100=VD10, 计数器+1
    然后将计数器=50 那么VD10/50

但是,单单这样做不够,你还需要考虑非正常值的状况。

你可以将上述的过程写一个库功能,这样下次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