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输入问题

楼主(2010-07-15):
S7-200PLC模拟输入模块EM231-OHC22-OXAO,现在有4-20mA信号怎么输进去,我们其他的通道都是输入的0-10V信号。需要把4-20mA信号变成0-10V信号输进去吗?还是可以直接输进去,如果可以直接输进去,接线的时候和电压输入一样吗?程序用改吗?我知道三菱的初始化程序还要改,西门子的初始化程序用改吗?应该怎么改?希望大家帮帮忙。
如果方便的话借我份关于西门子模拟量模块应用的资料吧。很感谢。

网友A:
4-20ma信号可以接在RA...RD的端子上,同时用短接线与旁边的A+....D+相连。RA内部是一个250欧的精密电阻与负端相通。也就是说20ma电流通过RA后,产生5V电压。若都是4-20ma信号,可以通过拨开关予以选择,若是还有10V信号,只能选10V测量。此时20ma的输入只有16000.
200不需要改什么初始化程序,只要直接将AIW0、AIW2...AIW*的值拿来用就可以了,至于地址是多少,可根据位置而定,244XP上有AIW0,AIW2,后面的231Y依次是AIW4..都是一个字。

网友B:
呵呵;这种4个DIP通道共用一个设置,0~20mA与DC0~5V用的是一样的DIP设置,内部有个250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种4个DIP通道共用一个设置,0~20mA与DC0~5V用的是一样的DIP设置,内部有个250欧的电阻;
共用一个啊,哦,和三菱的不一样啊

网友B:
呵呵;三菱的4AD是可以对每个CH单独设置的;
EM231不行;

网友C:
0到20ma与0到5v用同样的dip设置没错,但是楼主其他通道用的是0到10v信号,这样的话可以加500Ω的精密电阻,然后按照电压信号的方式进行接线。内部程序当然按照电压输入进行编程